KINGKONG无刷机90GT请教

楼主(2017-02-22):
KINGKONG无刷机90GT 推油门飞机上升无力,速度快点往下掉,油门推到低机子都拉不起来,请问要怎么调?

网友A:
电池问题,c数不足

楼主:
不是电池问题,原配电池,35C的

网友B:
原配电池,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配电池,垃圾
有什么电池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D:
电池是不是过放了?

网友B:
400mah的,稍重一点但油门高度都稳

网友E:
电池换个试试 30C以上的

网友F:
这个动力是有点弱,我也有,入门级,飞暴力做动作 就算了

网友G(2017-05-02):
我用的双天400ma30c感觉很好。

网友H(2018-03-11):
调PID里面的油门中点为1.00,油门曲线为0.8就好了,完美

网友I(2018-05-16):
换个 高 C数的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