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设置求助

楼主(2017-02-22):
亚拓470lp pnp 设置mb的时候有个舵机速率,不知道选哪个,有谁知道?

网友:
一个是中心点频率(宽频,窄频),一个是刷新频率。查一下你的舵机参数

网友A:
470L十字盘舵机频率是200HZ,尾舵机中位脉冲长度是1520,尾舵机频率333HZ。希望这些能够帮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0L十字盘舵机频率是200HZ,尾舵机中位脉冲长度是1520,尾舵机频率333HZ。希望这些能够帮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