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控Frsky X9D+ M9 Gimbal

楼主(2017-02-22):
神控上手感觉略复杂,但熟悉之后就会发现有很高的自由度。

网友A:
秀镜头的

网友B:
说实话,现在对控的要求真不高了,一般的控都能满足,不像之前入魔的时候,控都贵的很,2.4g刚普及,玩直机都是有副翼的,需要控的功能强大,现在控只要质量稳定手感好,功能都满足,设置都在飞控或者陀螺仪上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现在对控的要求真不高了,一般的控都能满足,不像之前入魔的时候,控都贵的很,2.4g刚普及,玩直机 ...

说的有理,看中X9D主要是它的开源系统开放性高,可以通过加高频头控制其他接收,还有有够多的2段3段开关,便于控制调试。当然手感也不赖。

网友C:
话说M9 Gimbal和原装的Gimbal手感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M9 Gimbal和原装的Gimbal手感有差别吗?

说实话手感感觉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M9 Gimbal和原装的Gimbal手感有差别吗?

刚从又特地翻出原装Gimbal感受了下,M9 毕竟是全金属手感要清爽利落些。。

网友:
镜头比控贵N倍

网友D:
正解。。。。。。镜头是1.2的吧?

网友:
图片拍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镜头是1.2的吧?

F2. 8 的。。拍的时候光圈F3. 5

网友:
我也有一个,功能是很上,但是好多用不上

网友E:
很好!另外这个摇杆能换到JR PCM9X2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另外这个摇杆能换到JR PCM9X2上吗?

摇杆头吗?有专门给JR用的型号,这个是配给M9 Gimbal 或X12s,尺寸和JR有些不一样好像

网友:
是整个金属摇杆总成,能否换给JR PCM9X2?

网友E:
是整个M9 Gimba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整个M9 Gimbal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
啊 这光, 好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秀灯的

就一台灯加一补光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一台灯加一补光灯。。

把X9D拍得这么漂亮,还要不要买X7呢

网友H:
我觉得你镜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镜头很好

整个楼都歪了

网友I:
虽然楼主的镜头非常彪悍,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的X9D遥控器的摇杆组件是平的?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虽然楼主的镜头非常彪悍,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的X9D遥控器的摇杆组件是平的?从来没有见过。

不是平的  起码B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楼主的镜头非常彪悍,但是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你的X9D遥控器的摇杆组件是平的?从来没有见过。

你得问 frsky 为啥把m9 gimbal 设计成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秀镜头的

+1

网友J:
红色摇杆哪里买的?好骚

网友:
红色的摇杆头是星动力的吧?我也是换的这种,摸上去好很多,但是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红色摇杆哪里买的?好骚

就是楼上说的星动力的摇杆头,X12s的可以用在m9 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把X9D拍得这么漂亮,还要不要买X7呢

你要清楚艺术照和真人照的区别

网友:
新款x9d plus 4月份出。这个摇杆是标配。天线可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要清楚艺术照和真人照的区别

已被艺术照征服,入手X9D啦X7即使艺术照也拍不出来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