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超级魔鬼和赛斯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22):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超级魔鬼和赛斯纳有什么区别?从外形上看,二者很相似,那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魔鬼贵,建议买塞斯纳 微风等飞机

网友A:
品牌机做工好,精准些。我推荐魔鬼。楼上的前辈我跟您观点不同

网友B:
果断魔鬼!两者都有,魔鬼更容易上手

网友:
魔鬼,飞行简单,非常飘,但是像真机的感觉不够,降落要非常慢的速度,否则很容易弹跳,飞熟了之后乐趣不足

塞斯纳手感更接近以后进阶的像真机,全松油门调高度比魔鬼明显,前三点更容易养成迎角降落的习惯,飞行难度稍稍高一点

你看如何选吧

网友C:
完全固定翼新手的话,魔鬼。别去折腾自己造飞机,我做了3架都没真正飞起来,魔鬼绝对新人神机。

网友D:
魔鬼,不会错的。

楼主:
冲浪者最容易上手。但没起落架。

网友E:
首选魔鬼。

网友F:
不差钱还是魔鬼吧 到手上电直接飞。

楼主: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魔鬼好飞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魔鬼贵,建议买塞斯纳 微风等飞机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做工好,精准些。我推荐魔鬼。楼上的前辈我跟您观点不同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魔鬼!两者都有,魔鬼更容易上手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固定翼新手的话,魔鬼。别去折腾自己造飞机,我做了3架都没真正飞起来,魔鬼绝对新人神机。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鬼,不会错的。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冲浪者最容易上手。但没起落架。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选魔鬼。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差钱还是魔鬼吧 到手上电直接飞。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魔鬼。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魔鬼pnp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兄弟,,外形上的区别,,,这个,明显长的不一样吧。。。。捷达和桑塔纳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最大区别:魔鬼是后三点起落架 塞斯纳是前三点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魔鬼机翼面积大 翼载荷小 不容易失速  副翼较大 横滚灵活  后三点起落架 机轮粗大  场地适应力强
塞斯纳相对来说失速点要高一些 横滚没那么灵活 前三点起落架对降落的要求高一点

网友:
外形上。大哥外形上难道看不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各位模友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问,这两款机从外形上有什么区别?不是指购买时选择哪款机。

外形直接看图就知道了撒,都是前拉机,一个像真,一个想象,一个前三点,一个后三点,一个4通无襟翼,一个6通,暂时我知道这些,有期航空模型推荐过魔鬼,印象深刻。塞斯纳很多山寨机,没飞过,不评价

网友:
外形完全不一样啊。建议大哥把图放一起进行对比

网友J:
魔鬼机身是方方正正的矩形,塞斯纳是圆弧的机身。

网友:
区别不大,超级魔鬼做工好,好飞,价格高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魔鬼机身是方方正正的矩形,塞斯纳是圆弧的机身。

我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如此,但我有点疑问,魔鬼这样棱角分明的机身,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不是比圆弧形的机身要大很多吗?

网友:
话说魔鬼空机400+也是够可以的 看见一群人捧,是水
军呢?还是土豪真的非常多?!#滑稽

塞斯纳没飞过,展弦比不小,转弯应避免急拉杆,保持速度,坡度最好小于50度,防止失速。

网友(2017-05-03):
魔鬼比塞斯纳好飞很多

网友:
既然你不是想了解飞行感受,只想看外形区别,那就仔细看照片吧,也锻炼你的观察力。

网友:
魔鬼首飞,居然螺旋失速,炸成炸了。

网友:
楼主真有意思反复说外观有什么区别难道你看不到外观,网上一搜一箩筐,自己不会比较,真是荒唐之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固定翼新手的话,魔鬼。别去折腾自己造飞机,我做了3架都没真正飞起来,魔鬼绝对新人神机。

我是第四架才飞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