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C汽油机改亚拓600n甲醇机气缸盖,解决散热问题

楼主(2017-02-23):
之前首飞拉缸,动力不是很足,加95号汽油,或者勾兑甲醇油,也一样的暴力,飞机在热机的情况下是可以完全烧甲醇油的。

网友A:
尺寸正好?太奇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正好?太奇妙了。

发动机往下安装1CM左右刚好

网友B:
有意改ngh9cc发动机,想问下lz,那个浆垫放上去后,风扇固定座需要改不,感觉轴向距离不够啊,有没有汽油发动机装上风扇和离合器的细节图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改ngh9cc发动机,想问下lz,那个浆垫放上去后,风扇固定座需要改不,感觉轴向距离不够啊,有没有汽油发 ...

AB胶粘的,非常牢固

网友C:
你这油门拉杆结构可靠吗?当心惊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油门拉杆结构可靠吗?当心惊车啊...

不会飞车

网友B:
稳定性如何啊,有空中熄火的情况不

网友B:
另外这款汽油机调试麻烦不,据说ngh gt9很难调,不知是否的确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如何啊,有空中熄火的情况不

正常使用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款汽油机调试麻烦不,据说ngh gt9很难调,不知是否的确如此

发动机出厂已经调试好了的,后期要会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出厂已经调试好了的,后期要会调

那就好,改天改改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