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free style,眼睛花了

楼主(2017-02-23):
就是这货.看得眼睛花了. 怎么能看清姿态嘞......

来个视频看

网友:
玩到这个程度基本上是手感和脑子已经融为一体了·自己打杆就知道飞机是什么运动轨迹了·

网友:
这到底是怎么看清楚姿态的。。。。。

网友:
3楼正解,这种程度就不是先观察姿态再做出反应了,而是控制飞行器按自己的想法飞。

网友:
飞多了就是通过轨迹判断姿态了,固定翼飞远了看不清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求 机架型号    直升机飞法啊..

网友:
Graupner ALPHA 300Q,太贵。

网友:
我也拼过3d的多轴,但是感觉我那个电调响应速度超慢,切换转向的时候有明显延时,大神能分享下配置么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国

网友(2017-04-17):
拍得太小了,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