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代替吗?

楼主(2017-02-23):
如果原来的强光手电用的是锂电18650,前段时间用过铁锂电池感觉挺好用的,现在想把原来的电池换铁锂的,可行吗?

铁锂

铁锂

网友A:
ultrafire是渣,不要用。

网友:
没问题的,差这点儿电压不是事。

网友:
从热缩皮上粗糙的印刷指标看,ultrafire 可以把 三洋、LG、BYD、ATL、包括 Tesla 统统干掉。

网友:
手电那点电流用不着铁锂吧,容量还小。

网友:
不行,除非你的电筒有升压功能,白光led正常工作电压约3.2v,加上电路本身有一定的压降,3.2v电池显然电压低了。低于3.2v亮度会直线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