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蝎星4025电机异响问题

楼主(2017-02-23):
各位好,最近飞天蝎星4025-550kv电机,每次飞行5-6分钟,降落后电机温度较高,手摸发烫厉害,反向转动大桨带动电机,会在固定旋转位置发出咔的一声。拆下电机座单独检查,常温下转动又没有异响。就这么反复检查了几轮,没有找到具体原因。
没有天蝎星装机图片,上个亚拓600mx的将就看看。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万一是单向响呢,是大齿盘到固定位置响还是马达齿到固定位置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是单向响呢,是大齿盘到固定位置响还是马达齿到固定位置响

马达。换了4035电机上去,无异响。

网友:
轴承、轴、卡簧有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