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能让你的XK110小飞机充分发挥性能的电池

楼主(2017-02-23):
XK110好飞又耐操,新老手皆宜。不过有不少人说,110的动力不够。和2S动力的120或者HCP100S相比,1S的动力自然相对弱,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你没有选对用对电池,那本来已经偏弱的动力会由于电池的原因而弱上加弱。

以手头的这十块电池为例,虽然几乎是同时获得,但他们的表现大相径庭。左下的两块,是随110一起来的。说实话我不知这是不是原厂电池,姑且称之为原配电池好了。右下的两块是所谓的升级版520mAH电池,而上面的六块则是传说中的蓝色电池Goo 520mAH。

充电用的是这个外场小充电器,非常方便,可以USB口供电,也可以插6V。
XK110的工作电流,据我测试是悬停3.4A,最大螺距+最高油门是7.5A,当然测试方法不同测试状态不同会有出入,纠结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测试。好了,我们这里就用7.5A的电流作为电池测试的条件。电池选取上面三种电池各两块。

那么现在关键的来了。上面的曲线,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电池组。蓝色是蓝电池,红色原配电池,墨绿色山寨520mAH电池。
  • 蓝电池放电平台最高,放电时间也最长
  • 原配电池放电平台最低,放电时间最短
  • 山寨520mAH电池放电平台与原配一样低,放电时间略长
看了上面的图,应该不难知道那种电池最适合3D了吧。

网友:
goo电池记得在飞成星6050的时候就用过,感觉其实小电池,时间长了都一样…胜在便宜,不行就换

网友A:
楼主充电器能充4.35v 么,可以的话给个关键字吧,谢谢

网友:
这个是啥充电器?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伟力的飞机能和FUTABA遥控器对频吗?

网友:
308可以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伟力的飞机能和FUTABA遥控器对频吗?

只要支持sfhss协议的都行,14sg 18mz sz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器能充4.35v 么,可以的话给个关键字吧,谢谢

不能
品牌在标签上 hobbyking 的产品

网友:
楼主辛苦了!goo电池确实还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未想到老手也喜欢K110,动力须不可与HCP100S或K120相比,正如楼主所说合适电驰是很重要,而且主电机老化或电驰老化后有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见过一个老外把所有电驰更换为JST插头,他说可以提高动力.

网友:
1S小雞就是這樣
電池很快就都一樣沒力
其實玩得很費心力
我都放在架上收起來了
現在都只玩2S小雞
電池撐的久點
我有100s剛上市附的電池
現在還可以3D翻一翻
室內飛飛都夠
省心多了

网友:
这种小接口远比电池老化快,包括电池上的接口都要定期换新,你会觉得动力也焕然一新

网友C:
楼主,我刚试用mini T plug
当然要电池和电调都要改成mini T plug,效果相当特出,一定要试一下,你可以找一个旧电池试一下

网友D(2018-05-06):
这goo 1s 520mah电池,和您图上这个外场充电器似乎国内都没有卖的吧?如有请私信个链接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刚试用mini T plug
当然要电池和电调都要改成mini T plug,效果相当特出,一定要试一下,你可以找 ...

嗯其实我以前飞ep200时用的是这种迷你t插,但自从发现有设计上的缺陷,并且实际“体会”过这种缺陷带来的危害后,已经把所有mini t插换掉了。如果110必须换电池插头的话,可能会考虑用jst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goo 1s 520mah电池,和您图上这个外场充电器似乎国内都没有卖的吧?如有请私信个链接吧,谢谢

蓝电池在banggood上买的
搜k110 battery即可
充电器可以在hobbyking找到如果他们还卖这款的话。个人感觉用bg的套装里带的6口简易充电器也可以了。这种简易充淘宝上应该买得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蓝电池在banggood上买的
搜k110 battery即可
充电器可以在hobbyking找到如果他们还卖这款的话。个人感 ...

国内还是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还是买不到吧?

搜 Goo 520mah

网友:
数据应该挺准,我用原厂450mah,3d 倒飞乱翻,可以4分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其实我以前飞ep200时用的是这种迷你t插,但自从发现有设计上的缺陷,并且实际“体会”过这种缺陷带来的 ...

这种插头 电池不能放在一起   接上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插头 电池不能放在一起   接上就短路了

是的,而且会自残
我的一节电池就是因为伸出的电极碰到了自己的平衡头而把插头和线都烧化了,还好没有酿成大祸
实在要用的话,一定要在存放时在每个电池的mini t插上套一个比较紧的热缩管,防止任何类型的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搜 Goo 520mah

淘宝搜了,好像没有goo这个牌子,只有个叫power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了,好像没有goo这个牌子,只有个叫power的牌子

试了下,第一个

网友:
我是mini cp估计也没问题吧?

网友(2018-06-12):
是不是过时了.后来的新人也需要

网友(2020-02-03):
引用 楼主:
蓝电池在banggood上买的
搜k110 battery即可
充电器可以在hobbyking找到如果他们还卖这款的话。个人感 ...

能跟您加个微信吗?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我在北 京,我手机是I39I05779I3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器能充4.35v 么,可以的话给个关键字吧,谢谢

国内好买的多通充电器可以找kingkong的6路4.35充电器,用着还不错

网友(2020-08-05):
感觉不如朗宇m2和mcps耐炸

网友:
go一直用,的确是好电池

网友:
这就买几个去,我的总是动力不够 难受的

网友(2020-10-07):
新的goo确实放电猛,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性能下降厉害(都换的jst插头),现在已经比不过随机附带的那种小电池了。花牌还没试过,下次换一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