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

楼主(2017-02-23):
本人有一个3s 1500毫安电池,不知道b6充电器保存模式下如何设置电流?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最大设置能1A  更其他模式一样  按确认 就会闪烁  然后可调

楼主:
好的,那电压的设定和充电模式下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电压的设定和充电模式下的也是一样的?

电压自动调节,你只需设定S数即可,充电和平衡是4.2V/S平衡是3.80V/S或3.85V/S(和产品批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自动调节,你只需设定S数即可,充电和平衡是4.2V/S平衡是3.80V/S或3.85V/S(和产品批次有关)。

好的谢谢,那保存模式s可以设定3.80V/S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保存模式s可以设定3.80V/S嘛?

不能,不过储存没必要那么精确,大概即可。我都是飞没电之后充电模式看充电量40%电池容量后手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过储存没必要那么精确,大概即可。我都是飞没电之后充电模式看充电量40%电池容量后手动停止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谢谢!保存最大是1a,充电最大是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