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环奇山鼠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代经典?

楼主(2017-02-23):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环奇山鼠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代经典?

网友A:
因为slash是一代经典,所以山鼠成为了一代经典的抄袭之作。
<

网友B:
车型经典,配件廉价。

网友C:
便宜耐CAO,配件便宜全面。我的734A,上山下地飞坡,也就为了抬头,把后主动齿给扫了,其他都没事。
<

网友D(2017-04-01):
因为仿s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