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改1S锂电后修改显示电压成功!!

楼主(2017-02-23):
前几天把遥控改了1S锂电供电,因为去掉供电电路里的二级管,造成显示电压与实际电压不一致(见下图,电池实际电压4.065,显示电压4.41),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强迫症的人的世界和正常人还是有区别的。

在折腾了三天,后得到论坛"huhuzz"大神指点后,终于解决问题,显示电压终于和实际电压一致了。

网友:
怎么改的,我的D10实际电压和显示电压也有一点相差

网友A:
怎么改的,我的D10实际电压和显示电压也相差很多

网友:
不错,空了也改下

网友B:
小机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我的D10实际电压和显示电压也相差很多

需要修改源程序,在/target/devo10文件夹里有个target_defs.h,修改 VOLTAGE_OFFSET  的值就可以,数据的单位应该是mV,修改完成后编译,再刷机就好了。

网友A:
能说说他的编译环境么?用什么编译啊?

楼主:
编译环境可以在windows,linux或mac机上搭建(通吃啊),不过受水平限制,我在windows下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最后装的Ubuntu,按DeviationTX官网使用Docker搭建的编译环境。

地址:https://www.deviationtx.com/wiki/development/d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他的编译环境么?用什么编译啊?

官网提供了不同系统下编译环境的搭建方法,我在 Ubuntu下搭建成功,Windows下失败了。

页面链接:https://www.deviationtx.com/wiki/development/docker

网友A:
多谢楼主,回头我也搭建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回头我也搭建一下,试试

我用VBox虚拟机的导出文件,已经配置好的,需要的话可以传给你(太大,4.8G 没法传云盘)。

网友A:
可以用百度网盘么?我搭建了半天…也不行

网友B:
windows下有2个docker版本,新版本有可能和本机的hyper-v冲突,可以试试老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有2个docker版本,新版本有可能和本机的hyper-v冲突,可以试试老版本

晚上回家试试,单位的网下载国外的资源奇慢无比。

网友B:
可以用度娘网盘的离线下载,然后再从度娘网盘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度娘网盘的离线下载,然后再从度娘网盘下,呵呵!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执行 Docker Quickstart Terminal 后 就停在waitting an ip 然后就不动了。不管怎么修改虚拟机网络设置都 不管用。在VBOX中手动启动default,然后启动成功,正在pull deviation-d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百度网盘么?我搭建了半天…也不行

太大了,4.8G。我试试其它环境的搭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百度网盘么?我搭建了半天…也不行

又试了几次,在windows下配置怎么也不成功,我先把Ubuntu下的编译环境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百度网盘么?我搭建了半天…也不行

Windows下搭建编译环境总是不成功,先把Ubuntu的编译环境发给你吧,下面是网盘地址,文件有点大慢慢下吧。

http://pan.baidu.com/s/1c2oseBm

因百度网盘单个文件最大不能超过4G的限制,使用压缩软件分卷压缩的,要两个都下载完才能解压,解压后是一个VirtualBox的导出文件。

然后下载一个VirtualBox,安装上。

启动软件后在“管理”菜单中选择“导入虚拟电脑”,选择前面解压的文件,导入虚拟机。

导入成功后在左侧列表中会有一个名称为“Ubuntu“的虚拟机,选择它,然后点击上面的”启动“按钮。

虚拟机启动完成后登录Ubuntu系统,密码是 1234

点击左侧的“文件”图标打开窗口,文件夹“deviation-master”中是Deviation 的源文件,可以在这里修改并保存。

同一窗口的“devo_builds”文件夹中是保存编译文件的文件夹,编译后的文件可以在这个文件夹中找到(里面能看到我前面编译的文件)。

编译源程序需要在桌面空白的地方单击右键,选择“打开终端”,然后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 sudo docker start -i deviation_build 后回车

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 1234 (与登录密码是同一个)

稍等一会儿会显示 "Deviation Firmware Builder”对话框。(见下图)

用方向键和"Tab"键可以在操作项目间切换,回车键确认。

编译前先选择你要编译的项目,上面的“default”和“emu_default”是编译所有的遥控器固件和电脑模拟器,建议不要选择,不然会花很长的时间编译所有固件,而最终只有一个固件是你需要的。

建议取消“default”和“emu_default”的选择,在下面列表中选择你要编译的固件(带emu的是电脑模拟器,没什么用),另外如果你修改过程序的话要取消选择下方的“Update GIT before build”,不然编译前会从GIT下载最新版的源程序,你修改的程序估计就没了(我没试过是不是真的这样,但从字面理解应该是的)。

选择好后回到“Build”按钮,按一下回车,耐心等待一会儿,等最后一行重新显示闪动的光标,编译就结束了。

编译后的文件是压缩文件,可以在“文件”窗口中的“devo_builds”文件夹里找到,该文件夹我已经设置好了共享,你可以在你的Windows电脑上打开我的电脑,在地址栏输入 \\虚拟机的IP 后回车,然后就能看到这个文件夹了。(虚拟机的IP地址可以终端窗口中输入ifconfig查看)

接下来把需要的固件解压缩,写入你的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C:
请问用d7e飞500级以下直机怎么样,偶尔也飞固定翼,喜欢7e个子小,经过改造支多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d7e飞500级以下直机怎么样,偶尔也飞固定翼,喜欢7e个子小,经过改造支多机型!

这个真不好说,从理论上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在遥控距离方面不加改装时控制距离50~80米(也就是你站在体育场中间的话可以覆盖整个体育场),功能方面肯定是可以满足的。至于可靠性理论讲原厂不改动是最好的,自己动手改装的话(短接电阻啊什么的)就得看个有的手艺及人品了。

网友D:
编译好的能上传一下么?也正在改1S,为了这个搭个编译环境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好的能上传一下么?也正在改1S,为了这个搭个编译环境太麻烦了。

解压后刷deviation-devo7e-v5.0.0-f15939a.dfu
然后U盘文件夹里的所有内容拷贝到遥控器U盘,不能用原来的文件,不然可能会提示找不到协议还是什么来着。不过模型配置文件夹(models)和图标文件夹(modelico)可以不复制新的,使用原来的,这样原来的设置还可以用,图标也都可以保留,不然模型配置全部丢失,图标也只有4种。另外刷完后需要重新校准下摇杆。

固件下载地址:
deviation-devo7e-v5.0.0-f15939_1S锂电专用

网友D:
谢谢!明天刷了试试!
今天断断续续搭了一天都不成功,一会这个错一会那个错。
现在花了几个小时pull完了,下载完毕后报错。
明天用你的环境再试试看

可否把u7e的1s版本也编译一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压后刷deviation-devo7e-v5.0.0-f15939a.dfu
然后U盘文件夹里的所有内容拷贝到遥控器U盘,不能用原来 ...

用你的虚拟机编译通过了,但是没有版本号,这个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你的虚拟机编译通过了,但是没有版本号,这个是啥情况?

你编译后生成的文件文件名是什么?另外你说的版本号是哪里查看的版本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编译后生成的文件文件名是什么?另外你说的版本号是哪里查看的版本号?

自己编译过后的文件名是“deviation-devo7e-Unknown.zip”
官网下的,以及build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名是类似"deviation-devo7e-v5.0.0.zip"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编译过后的文件名是“deviation-devo7e-Unknown.zip”
官网下的,以及build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名是类 ...

以 unknow结尾的是电脑模拟器,可以在电脑上运行的(Windows系统应用程序),应该是你编译内容选择错了,注意不要选择带“emu”的,选择上面列表里的,不要选择列表下半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天刷了试试!
今天断断续续搭了一天都不成功,一会这个错一会那个错。
现在花了几个小时pull完了 ...

这几天比较忙,等过两天(24号吧)没事了我编译一下,不过我没升级MCU,没法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 unknow结尾的是电脑模拟器,可以在电脑上运行的(Windows系统应用程序),应该是你编译内容选择错了, ...

没有选错,编译出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选错,编译出来后
模拟器是deviation-emu-devo7e-Unknown.zip ...

你编译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编译的时候选择的是哪个?

还原成deviation-bak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再编译,现在编译出来带版本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