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X80空心杯穿越的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7-02-23):
春节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堆零件作为年货,组装了入穿越以来的第一架空心杯穿越机,一体图传摄像头、fm800pro接收机,F3有刷飞控,8520空心杯电机,经历了烧二极管、飞控安装驱动不成功等等艰难困苦,终于装成。等到试飞的时候,最开始选用的是3.7v450mah,感觉离地没有很高油门就推到最大了,而后换成了7.4v450mah,动力倒是足了,但是飞行时间也就是一分钟多一点,远远达不到无刷穿越的飞行时间。空机重量大概37g,装2s电池大概56g左右,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的情况。欢迎交流~~

网友A:
建议别用2S,分分钟烧电机,我用1S 500mah飞4分钟左右,没装报警器电池现在老化了只能飞2-3分钟。一般来讲空心杯不需要校准油门的。你飞机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B:
哪里不对呀,估计有耗电大户,我的qx95,配置差不多,1s 600mah 全重64克,40%油门起飞,不暴力5分钟,我还有LED
另外,话说你换2s,板子上的跳线改焊了没

网友C:
桨的尺寸要46以上,8520的话重量不要超过60,电机也有关系,电池要好,不要弄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用2S,分分钟烧电机,我用1S 500mah飞4分钟左右,没装报警器电池现在老化了只能飞2-3分钟。一般来讲 ...

感觉和同类飞机相比,重量没有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对呀,估计有耗电大户,我的qx95,配置差不多,1s 600mah 全重64克,40%油门起飞,不暴力5分钟,我还 ...

跳线改了,我在想是不是图传耗电太多导致的,过几天再试验试验来验证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的尺寸要46以上,8520的话重量不要超过60,电机也有关系,电池要好,不要弄山寨的

桨用的55mm的双叶,总重量应该在60g左右,电池现在好几牌子的同时在用,双天的2s 300mah,格氏的2s45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桨用的55mm的双叶,总重量应该在60g左右,电池现在好几牌子的同时在用,双天的2s 300mah,格氏的2s450mah ...

其实数据都可以的,2s 电池动力不用怀疑,但是电机转速不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另外,遥控器行程监视了么,油门有没有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数据都可以的,2s 电池动力不用怀疑,但是电机转速不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另外,遥控器行程监视了 ...

油门行程校准过,现在是从1000-2000的范围内控制,不过现在飞机油门有一段空行程。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对呀,估计有耗电大户,我的qx95,配置差不多,1s 600mah 全重64克,40%油门起飞,不暴力5分钟,我还 ...

您的电机是8520吗?

网友D:
我的小杯和这个配置差不多,机架是90的,1S600悬停6.5分钟以上,图传上灯一灭就降落。个人感觉最费电的是飞机反复调整姿态,我的飞机手动模式右手不用动杆,推油门就直直的起飞!如果在自稳模式下看着似乎飞的很稳,实际飞机在不停的自动调整姿态就很费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杯和这个配置差不多,机架是90的,1S600悬停6.5分钟以上,图传上灯一灭就降落。个人感觉最费电的是飞 ...

同意,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杯和这个配置差不多,机架是90的,1S600悬停6.5分钟以上,图传上灯一灭就降落。个人感觉最费电的是飞 ...

感谢分享,我的飞机用1s感觉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到用1s450mah维持悬停都需要中大油门,而且这是在飞机飞行重量和电池质量、电量都没问题的情况下测试的。不知您的飞机飞行重量是多少,用的什么型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电机是8520吗?

对的 85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的飞机用1s感觉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到用1s450mah维持悬停都需要中大油门,而且这是在飞机飞行 ...

也是8520,大概58g, 重量都差不多吧!

网友:
我的105  3分钟左右吧

网友E(2020-01-01):
8520空心杯装的tiny8x机架,一架重56克,时间居然由原来的3分半钟降到了到1分半了,很恐怖呀,后来想想,可能是更换上的空心杯是不同店里买来的不同logo的质量不一样,说不定转速都不一样导致的呢。求品质好些的,性价比高的靠谱的空心杯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20空心杯装的tiny8x机架,一架重56克,时间居然由原来的3分半钟降到了到1分半了,很恐怖呀,后来想想,可 ...

BETAFPVD的8520不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