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再发一贴

楼主(2017-02-23):
船找不到很难受,我老婆又不让我做,说家里弄的太脏,现打算到群里老前辈那买一只玻璃钢的船身,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一下群里的前辈们,玻璃钢船体跟铁皮甲板用什么胶能粘好?玻璃钢跟Abs板粘用什么脏?,希望有过经验的前辈们指导下

楼主:
谁知道呀

网友A:
建议用bas板来做甲板,2毫米的强度足以,买a3版面的,容易保证整体性。把abs甲板边缘用砂纸磨粗,方便用玻璃钢和船体粘结,当然,也可以用万能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bas板来做甲板,2毫米的强度足以,买a3版面的,容易保证整体性。把abs甲板边缘用砂纸磨粗,方便用玻 ...

好的谢谢。有信心了

网友B:
玻璃钢与ABS 板对接可以整体先用502 初步固定,再刷环氧胶,或者直接用AB胶也是可以的。金属用AB胶的性能也是可以的,但是用环氧树脂胶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钢与ABS 板对接可以整体先用502 初步固定,再刷环氧胶,或者直接用AB胶也是可以的。金属用AB胶的性能也 ...

找到这个纸模,1.4左右的,我现在准备上层用Ads,船身用铁皮,小部件用铁皮。这个发射导 弹用升降口发射,洋气点

网友B:
这个纸模是pdf还是纸的啊,能共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纸模是pdf还是纸的啊,能共享不

是纸的,买过来,刚在铁皮剪下来,我家里有4只电子版的纸模图纸,如果你要,我明天休息发你邮箱里。做铁船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纸模是pdf还是纸的啊,能共享不

这是店家,一米多的已经放大过的也才56元,还可以,这是我下一只了,说干就干

网友:
开始干了吗?  谢谢你能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9124846@qq.com

加我微信517739777,明天提醒一下我。我怕忘记了

网友:
遇挫愈勇,佩服!方案可行,期待新作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