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50a vbarneo 卫星,dx8。马达不转!!

楼主(2017-02-23):
我没有接收机,只能直接接到neo上,现在的问题是好盈电调进不去设置

油门最高或最低接电都是响6声,但是马达不转。。

谁能教教我啊!!愿意帮我点pm个微信吧,视频解决。
我发红包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换个spektrum的标准接收机把电调设置了然后再换卫星使用

网友:
DX8在使用卫星接收机之前必须要电调插在主接收机上设置行程和设置其它选项,不能直接使用卫星插陀罗仪设置的。

网友:
只用过 k8用卫星 没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楼主:
终于还是买了个好赢的设置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还是买了个好赢的设置卡。。

用标准接收机设置油门行程,买设置卡没有用

网友A:
明天帮你琢磨一下。我有neo和dx8和小卫星和好莹。我把过程写出来

楼主:
好的 先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帮你琢磨一下。我有neo和dx8和小卫星和好莹。我把过程写出来

我终于买了60A的V4!!而且还买了一个设置盒!

目前是60A,v4,+neo+鞋子2520 1880kv,12T的电机齿,131T的大齿盘,

请给我一些参数吧!,航线定速多少,3D定速多少,我不飞暴力的,因为还不会,最多练练翻

还有,2520的进角,频率,应该调成多少啊!!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那个电调售后的,推荐那些可以提供技术支持的店,比较好的就是武汉亚拓旗舰店,真的,而且人家技术都是非常可以的。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A:
我昨晚折腾了一会dx8,确实一脸茫然。一年多没用,我都不太会设置了,特别是油门。我正在看几个老外视频,看完了介绍给你。

这个视频你能翻qiang看到吗?是一个老外模友从头重置以后,重新开始设置dx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RBUxNlH7s8&spfreload=10

以下是另一个老外模友的设置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买了60A的V4!!而且还买了一个设置盒!

目前是60A,v4,+neo+鞋子2520 1880kv,12T的电机齿,131 ...

这里还有一个重新调试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BTDT9GtvY

楼主:
谢谢啊!!太上心了为我!

我现在飞机起飞了。。NEO上面设置的油门是 50.。用的电调的储存模式定速,而且已经做过定速标定(0螺距,50油门转11秒,然后拔电)

那我现在的转速是多少啊?怎么看啊?

这个50的油门对应的转速是多少啊??。12T的电机齿,和131的大齿,1880KV。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折腾了一会dx8,确实一脸茫然。一年多没用,我都不太会设置了,特别是油门。我正在看几个老外视频 ...

可否给说说啊,关于定速,油门和转速的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说说啊,关于定速,油门和转速的转换

好赢v4出来一根4排线,其中三个插在neo最左边的接口,白色信号线朝上。
其中一根的线插在左上方写着rpm,具体方向我忘了,你试试

neo界面会给你计算:
你输入最大转速(max rpm)
齿比 (gear ratio)
多少对极(就是你查你电机手册,把极数比如10, 8 除以二,填入5,4等等)

你把你接线拍给我看看,软件界面,电机上型号都拍、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v4出来一根4排线,其中三个插在neo最左边的接口,白色信号线朝上。
其中一根的线插在左上方写着rpm ...

那插上之后就变成用neo的定速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v4出来一根4排线,其中三个插在neo最左边的接口,白色信号线朝上。
其中一根的线插在左上方写着rpm ...

我插上那根线连电脑,也不给我计算啊,在哪能看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插上那根线连电脑,也不给我计算啊,在哪能看到啊

啊。有可能你这根线插反了。你反过来插上然后在你贴出这个页面,点击右边“Setup”

进入"setup"以后,找governor子页面。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有可能你这根线插反了。你反过来插上然后在你贴出这个页面,点击右边“Setup”

进入"setup"以后, ...

是后面这一项嘛?没看到转速啊。。

无论正插还是反插,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有可能你这根线插反了。你反过来插上然后在你贴出这个页面,点击右边“Setup”

进入"setup"以后, ...

如果这个打上勾,。无论怎么插,或者不插,遥控的油门遥摇杆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马上就转。点上马上就转,吓死我了。。赶紧又点了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后面这一项嘛?没看到转速啊。。

无论正插还是反插,都是这样的

把“external governor”这个菜单下拉,看看有几个选项,贴出来。
如果你需要好盈配合vbar进行定速,就不要选external。

补充:external应该是应用在k牌jive电调这类没有rpm感应线、但是定速性能又很好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打上勾,。无论怎么插,或者不插,遥控的油门遥摇杆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马上就转。点上马上就转, ...

打钩这个我从来也没完全搞懂。从字面解释,就是临时让螺距信号来控制油门。我没有调整过这个设置。

不好意思我的解释有点慢,因为我有点忘了怎么弄dx8了。因为我过去一年半年基本都是neo + futaba的sbus连线 + k牌jive电调来负责油门和定速(也就是你贴出来菜单的“external governor”)。我的R7008接收机的三号油门通道直接连接jive电调的信号输入,根本不经过neo。这么设置的原因是尽量减少参与的电器数量。同时,我的R7008SB接收机设置了一旦断遥控信号或者故障,就默认切断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钩这个我从来也没完全搞懂。从字面解释,就是临时让螺距信号来控制油门。我没有调整过这个设置。

不 ...

有这三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三个选项。,。

选 vbar electric (vbar电动)。vbar nitro就是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