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萌请教平衡性的问题

楼主(2017-02-23):
新萌刚入手了一套DIY的无人机 S500的机架 大疆2312的电机好盈20A的电调APM的飞控 M8N的GPS,花了2天时间组装和矫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放在地上垂直起飞后机身会像后偏移。电机和浆都检查过没问题水平和GPS也矫正过好多次了电机也做过同步请问各位大佬问题是出在哪里了么?万分感谢

网友A:
是翻还是飘,飘的话没什么大问题。调调参数吧,不会就自动调。一般靠谱。适当的漂移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翻还是飘,飘的话没什么大问题。调调参数吧,不会就自动调。一般靠谱。适当的漂移都正常

你好 ,请教下具体能在哪里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