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配置配什么大疆更省电

楼主(2017-02-23):
???为什么为什么???

网友A:
你的配置和大疆一样?  大疆基本上是成品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和大疆一样?  大疆基本上是成品机啊

没,只是好奇,如果相同配法,续航一定差好几倍

网友:
你一个人设计、制作和试飞调试,大疆数十个博士设计、制作和反复试飞调试,你觉得两者搞出来的飞机能一样吗?

网友:
最主要还是轻,我用精灵3的外壳做过一架山寨精灵,电机用用的精灵3的,电调是乐天20啊,nazaliet,裸机用2200电池能飞15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只是好奇,如果相同配法,续航一定差好几倍

不会搞到完全同样的配置的,pid不一样续航都不一样

网友:
没觉得哪里省电了,

网友B:
穿越机有和大江一样配置的?

网友:
光是电线的类型、阻值,就能分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