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舵机的线路板

楼主(2017-02-23):
    本人有一次装机操作中因不慎短路将四个银燕9258舵机烧坏,经检查只是舵机里的线路板烧坏了。在后来另一个舵机壳摔坏后将里面的线路板换上去,舵机就恢复正常了。但在网上找遍了都没有卖线路板的。那天 看到有一个贴子里有别的厂家给更换了线路板,很是羡慕,不知哪位知道哪里有卖这样的线路板。

网友:
有坏马达坏齿轮的,坏线路的少见,或者再买些同型号的舵机,等以后有扫齿了,拆线路板

网友:
LS 正解。拆外壳和齿轮做备件。

网友:
还可以收舵机尸体,看看能不能捡漏了

楼主:
对,是个办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