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新款尾管固定座

楼主(2017-02-23):
這次亞拓新出了一套尾管固定座,改良強化溝槽結構可有效牢固承軸,降低外力擠壓造成傘齒磨損,今天一裝好馬上到太原飛場試飛,和已往的差別就是尾固定座更硬,齒聲變小,但尾巴依舊鎖的很緊undefined 明天影片即將推出

网友A:
呀,农大的,赞一个

网友:
额。。。楼主是太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呀,农大的,赞一个

我去?

楼主是农大的?你咋知道的?

约起来约起来!

网友:
像小罗一样,更新配件后,之前买的都免费补一个吗?

网友B:
轉載~

700X 二段式分離式機身,上半段為窄機身設計,能有效抵抗側向應力,保持機身鋼性。

而新設計的低重心FBL旋翼頭,高度跟原來DFC一樣高度,同時保有靈活度以及綿密的操控感。主旋翼頭的機械混控比搭配野獸Plus,在調整循環螺距六度基準點時,在五度多轉藍燈,表示解析度匹配又帶有足夠的解析度。

搭載 850MX/490KV高效率、大扭力的動力以及新型130A細緻的定速控制能力,讓700X飛起來靜如處子,動如狡兔。

而改裝23T紅色前導輪搭新型M1/102T尾驅主齒,合宜的尾傳齒比讓700X在到位的鎖尾下,尾旋翼又多了安定的穩定感。

而,亞拓針對大動力的700X,新設計了加強型的尾管固定座,提高動力傳動的穩定度。此改裝套件有新型尾管固定座以及搭配新型尾管固定座的新23T紅色前導輪。先把原來的尾管固定座及前導輪拆下把所有零件擺好。

左邊是原來的尾管固定座,右邊是加強型的尾管固定座,明顯可看出新型尾管固定座在厚度上有加強。

照片左上方的尾管固定座,上半部是原來的尾管固定座,下半部是新的加強型尾管固定座。

左方是原來的23T前導輪,右邊為搭配加強型尾管固定座的新型23T前導輪。主要差別在下方因為搭配加厚的尾管固定座而比原來的再削薄一點。

新型加厚尾管固定座如搭原有23T前導輪,可以發現下方會干涉到尾管固定座。

使用改裝套件裡的23T才不會干涉到尾管固定座。

而要鎖回尾管座時,其實也會影響主軸滑順度,尾管座拆下來時,會發現主軸第三主軸座不順。再把尾管座鎖回時,螺絲先假鎖,接著拆主齒,只有主軸下,壓住機身後方,會有一邊壓著會讓第三主軸座最順的壓力跟角度,接著一人壓著,再用二支起子同時對鎖鎖緊,最後全鎖緊時,主軸也會保持滑順到第三主軸座。

网友:
顶好贴。 买700x的时候还是黑齿,4个起落就掰掉一半。

网友:
太原玩电直的多吗?

网友:
啥时间能把500L也改改吧,现在的维修太难受了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B:
轉載~

求改进版的配件编号

网友C:
请问一下换新款的固定座需要换新款小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轉載~

新尾管固定座搭配新红色23T齿轮用换新的小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换新款的固定座需要换新款小齿吗?

使用H70G001B  22T M1尾前传动齿,就必须搭配 H70G007  104T M1 尾驱动斜齿
使用H70G001N  23T M1尾前传动齿,就必须搭配 H70G012  102T M1 尾驱动斜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使用H70G001B  22T M1尾前传动齿,就必须搭配 H70G007  104T M1 尾驱动斜齿
使用H70G001N  23T M1尾前传 ...

谢谢前辈,我是买H70T013XXW配H70G12XXW对吗?

网友:
红色齿轮看着真骚,亚拓给力

网友:
没用 照样扫

网友E:
不知道亚拓760X的尾管座跟这个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我是买H70T013XXW配H70G12XXW对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亚拓760X的尾管座跟这个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网友:
如果齿轮磨损如同图片一样
建议调低陀螺仪尾舵感度

网友:
这个纠结了 本来想入760x 3C的,但是看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亚拓的尾管座设计有缺陷,如果760x还是这样的话,那3C炸起来可有点吃不消!

网友(2019-09-21):
好帖,一直喜欢700x,只是目前技术还达不到,有朝一日一定会入一台

网友:
看样子好帅气

网友(2020-02-16):
小修改解决不了大问题,亚拓得用点心了

网友:
希望可以出金属设备座和尾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