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自己焊铜桨请教.望指导

楼主(2017-02-23):
在下的小引水船螺旋桨被水草打断了,引水船是用喷筒的,今晚拆开看,短了一只桨,上网又买不到,拿卡尺量了下,孔径3MM,桨直径就19MM,现在唯有靠自己,计划自己买3*3铜管加铜片自己焊1对装回去,但是没什么头绪,桨叶怎样做才能对称?还有就算应该怎样焊接,顺便发图,求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买一个铜奖吧,,,你手工很难和磨具铸造相比的,平衡非常要时间,还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A:
有种东西叫焊桨台。。。。然后慢慢越陷越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焊桨台。。。。然后慢慢越陷越深。。

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

而且很贵

网友C:
这个就别做了,淘宝有买。非广告,纯公益,这个链接就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
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慢慢越陷越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别做了,淘宝有买。非广告,纯公益,这个链接就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 ...

无限感激

网友:
这种玩具喷就不搞金属了,浆好了,别的也会坏

网友D:
我自己弄得,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弄得,给你参考一下。

请问怎样做到每只车叶都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做到每只车叶都一样呢?

画一片桨叶的图在纸上,贴在铜板上剪裁,所有的桨叶都用这张图来剪裁和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画一片桨叶的图在纸上,贴在铜板上剪裁,所有的桨叶都用这张图来剪裁和打磨。

低转速的可以这样弄,高转速的不建议自己做,精度和同心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