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稍微摔了下,就不能解锁,连不上电脑了,连电脑上还发热巨大,肿么办

楼主(2017-02-23):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坏了吧 换新吧 这个一般没办法

楼主:
连上电脑灯也不亮了

楼主:
连上电脑usb是识别的,调参软件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上电脑灯也不亮了

那就是板子摔坏了 我的是炸弯了也不亮 用手掰一掰还能亮 不过也连不上电脑 基本报废掉

楼主:
我摔得很轻啊,飞控还有减震

网友:
f3没那么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摔得很轻啊,飞控还有减震

飞控这东西说不好 我有一次用湿布稍微擦了一下就连不上电脑了怎么搞都不行 第二天自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刚组了一个210用的带集成OSD的F3还TM 200块买的,就飞了两下,小摔了下,飞控就TM的不供电了,**纸做的~~~
最后检查了是3.3V短路了,算了,不修了!又买个一个不带OSD的现在正玩着呢

网友A:
应该是哪里烧了

网友:
集成度越高越不耐炸,买早期标准版不带气压计和罗盘的便宜还耐用。

网友:
我也是这样

网友:
实在不行,有热吹风,放远一点,慢慢吹半个小时试试。

网友(2018-03-25):
芯片脱焊了,热风枪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