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选择

楼主(2017-02-24):
新手提问,如果选择机架,那种比较好,越小越好飞?还是越轻越好,还是耐摔?机架在飞行时有差别?求推荐

网友A:
入主流机架吧,都很耐摔,炸草地基本不坏。上什么机架取决于你用什么电装。

网友B:
喜欢就好,根据需求,机架对飞行的影响是最小的,基本无差。有场地还是上210吧。看了很多视频还是觉得大一点的飞机做动作好看一些

网友C:
穿越还是四轴呢?

网友D:
210不大不小

网友E:
要不弄个空心杯。练练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不弄个空心杯。练练手
用空心杯练手动飞~,带上保护圈,炸鸡损失小

网友G:
机臂要厚,机臂要窄,轴距看自己喜好。正X那些看自己设备,当然同样动力情况下越小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