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模稳性及破损进水的探讨

楼主(2017-02-24):
结合真实船舶对于破舱稳性的理解写的一些理论数据,各位大神尽量发表一下看法,能够使在防沉方面有一个专业的理论数据支持,想按实船做一些舱室也能参考。

网友A:
太专业,不如直接塞泡沫的简单

楼主:
直接塞泡沫当然没问题啦,就是不够专业,不好看,哈哈

网友:
阿基米德定理:
浮力 = 船體所排水之重量,並垂直向上穿過船之浮心。

若浮力小於船之總重,船就會沉沒;反之,才會浮在水面。

若破艙進水,船體重量持續增加,終會超過浮力,船隻便下沉。

破艙而欲維持浮起,須阻止水湧入,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塞密封空樽在艙內,以空氣取代水,令船即使破艙也不致沉落海底,可以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不如直接塞泡沫的简单

对啊!~~~
省心!~~~~

网友:
大于80cm的船模可以考虑设置一个水密舱室,建议设置在船头,不要影响其他设备的安置。会电子的可以考虑安装个自吸水泵,进水后自动抽水,自动报警,迅速返航,可确保模型不沉没。但建议主要精力花在主动防水进入舱室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