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湖舰队1/100台风级潜艇建造中

楼主(2017-02-24):
罗马湖舰队自从完成了四艘052d的建造之后。防空火力已经基本完善。反潜火力由原有的四条勇敢级做支柱,也很完善。目前缺少的就是战略力量。所以进行战略潜艇的制作。先期建造三条战略核潜艇。分别是北风之神级,台风级,还有094级。其中前两艘为本论坛龙胜大师的艇壳。094型为全3d打印。比例均为1/100

楼主:
艇壳空重以及尺寸。本次动力采用2825 kv870无刷电机两台直驱。因为无刷电机可以直接泡水,所以没有动态密封技术问题了。

楼主:
无刷电调。标称120a 实际上有多少缩水就不知道了。不过经过一些测试,正常运行电调基本没温度。还算是满意的。

楼主:
拿到艇壳之后发现尾喷管的直径太大,所以进行了手术。尾喷管的外形还是不错的。就是太大了。我切掉了近1/5。再通过吹风机进行热加工定型,最终把尾喷管缩小到合适的位置。原喷管内径高达70mm。缩小后为59mm。为此浪费了我先前订购的两个螺旋桨。

楼主:
下一个难题是尾水平舵。台风尾舵固定部分的纵向高度低的吓人。连一个摇臂都无法放入。艇壳本身的设计是加高了尾舵中央,但这样又造成了失真。为此我参考了德国的天使的产品,发现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重新修改了尾舵固定部分,也同样失真。我为了能在保证仿真的前提下达到尾舵控制效果,进行了一个二级转动的设计。摇臂带摇臂。

楼主:
1/100跟1/700的比较

楼主:
潜艇最重要的部分,防水舱。台风级潜艇体积过于庞大。满载排水量高达21kg。如果配到这个重量的话,那么运输会有问题。所以我放弃了需要庞大排水量的一体式密封舱,转而用五个电器密封盒搭建为五个小密封舱。图为进行密封舱水密测试。防水密封盒的价格相对便宜,而且采用硅胶压条密封,密封效果很棒。

楼主:
密封舱在艇内的排布以及电机的排布。同时还有水管和电线的排布。密封舱的排布从船头依次为舵机舱,首压载水舱,主舱,尾压载水舱,舵机舱。电线均采用防水接头电线。

楼主:
保证潜艇在水下稳定航行的一个重要原理就是不倒翁原理,只要把重量尽可能的放低,潜艇自会稳定。所以先期压了840g配重在艇底。

楼主:
排布确定之后就可以设计密封舱支架了。看过我海狼制作的朋友应该比较熟悉我的套路。用支架固定密封舱。我同时设计了尾喷管的内部支架以及垂直发射管。

楼主:
支架装船效果。材料为5mm亚克力板。连接上下船体我才用的方式是螺柱螺丝固定。跟我的海狼潜艇一个套路。螺柱螺丝采用m5的。密封舱支架总共有8个螺丝和下艇壳相连,有六个螺丝和上艇壳相连。上下艇壳之间还会有2个螺丝直连。

楼主:
本次设计的沉浮系统很有意思,有两套系统。第一套为主系统,负责从水线下潜到潜望镜高度。第二套为二级系统,负责从潜望镜高度下潜到完全沉没。这样的好处是主系统用水泵进行抽排水,主压载水舱设立通气管。由于主水舱运行时通气管一直在水面之上,所以抽吸都没有压力变化。当主压载水舱灌满水之后,通气管依然在水面上。这时启动二级泵,开始向主舱内的水袋冲水,潜艇下潜到完全沉没。这时主舱内会有压力升高。但是二级水袋容量很小,基本不会对压力产生太大变化。上浮时先启动二级泵,使通气管浮出水面,再启动主泵上浮至水线位置。

楼主:
主舱的水泵水管接口以及压载水舱的水管接口。水舱

楼主:
轴支架,主电机线路,以及进出密封盒的防水还有防水接头

网友:
大作呀!厉害!船模大家!佩服!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
楼主用那个防水头就完美了

网友A:
用那胶粘 容易离胶哦

网友:
内部还要整整洁 估计这几个盒子浮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胶粘 容易离胶哦

是说704么?

网友:
66666....神作啊

网友:
厉害啊,罗马湖舰队,顶你们

网友B:
控制电机的话用电调,那控制水泵的是什么,求教淘宝上关键词搜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电机的话用电调,那控制水泵的是什么,求教淘宝上关键词搜什么

开关或者电调,我用的是电调

网友:
先知大大果然牛逼,感谢你的分享!技术上没什么好指点的,还是希望舱内再整洁,再整洁!

网友C:
桨轴不会渗水吗?怎么处理的?按沙发说的不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轴不会渗水吗?怎么处理的?按沙发说的不在乎?

随便渗水啊。桨轴是在密封舱外面的

楼主:
水路的连接。主舱出管四根。两根接过滤网头。两根接前后密封舱

楼主:
电路。本船由于功能较多,仅电调就需要四个用分电板来进行电力连接

楼主:
上下船体的连接。由螺柱螺丝进行连接。船体上的六个螺丝只要进行细节伪装就好

楼主:
继续更新。由于原艇并没有消声瓦,所以打算自己用遮盖胶带以及自喷橡胶解决,实验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看来这招可行。

楼主:
今天同时掏了侧推进的孔。但是侧推系统怎么安装还是个问题。

楼主:
今天最大的成就是把尾舵舵杆弄好了。用了这个建议的铣台将尾舵铣一个槽,把3mm金属棍弯折90度插进去,这样就不会打滑了。上面同时打一组孔,用来进行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