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发动机点火头是多少V电压

楼主(2017-02-24):
15级发动机点火头是多少V电压。就是那个50元小日本发动机。
点火器坏了,我拿一节1.2伏电池接上没反应。在拿一节18650接上也没反应。用航模1S电池接上瞬间烧了了点火头,幸好有多余的。

网友A:
就是1.2V电压的,我都用过“南孚”电池,要新的才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1.2V电压的,我都用过“南孚”电池,要新的才够电流。

我用的充电电池1.2V的,冲了一夜,万能表打着有1.3V。接上点火头降到1.1V,火头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充电电池1.2V的,冲了一夜,万能表打着有1.3V。接上点火头降到1.1V,火头没反应

降压那么快?你确定你的接法正确吗?否则肯定是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
1.2V到2V之间,最好用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南孚干电池几下子就没电了,电热头子工作电流很大。

网友:
干电池不够电的。1s锂电电压太高了,会烧断的

网友:
1.2-2付之间都可以 主要是电流要大

网友:
1.2--1.5电压,电流应该在1A以上

网友:
这么低级的错误也犯???

买个降压模块,买可调电压的,输出电流3--4A 的  ,电压调至1.4V然后用热熔胶粘死,外面套上热缩管。 接飞机用的锂电池2S 3s都行!一块电池够你点一天的了,而且电压一直都保持不变!

网上卖的放电池那种千万别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