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rot Disco无人机 还可以这样玩! 使用地面站与RC遥控器指南

楼主(2017-02-24):
DISCO用与原装遥控器对于固定翼小白来说是很好飞的,但对于进阶玩家想实现自己开发、或者用自己的遥控器、5.8G图传进行远距离FPV玩特技飞行、自定义飞行任务 原配的操控设备是很难实现的。下面就来接收一个网站和一些关于PARROT DISCO开发的指南及网站、能让你充分利用DISCO,使他变得更加有趣!
Parrot Disco安装指南

Parrot DISCO是一个轻量级三角翼与内置相机和良好的飞行特性。此页面将帮助您使用ArduPilot在Disco上运行。

预装固件

APM:Plane for Disco的构建由ArduPilot自动构建系统自动生成。你可以在这里看到builds:

http://firmware.ardupilot.org/Plane/

您需要下载的文件是'arduplane'。

建筑固件

要自己构建ArduPilot固件,您应该使用waf构建系统,这是ArduPilot的一部分。构建APM:Plane for Disco的命令是:

  • ./waf configure -board disco
  • ./waf平面

这将帮你新建一个文件build / disco / bin / arduplane,需要安装在你的DISCO上。

联网

在DISCO有一个内置的WiFi接入点,它会显示你的网络为“DISCO-XXXXXX”,其中XXXXXX是设备特定的序列号。默认情况下,WiFi没有密码。

如果操作系统支持USB网络,也可以使用USB网络。只需将USB电缆插入红色主机模块背面最左侧的USB端口,并连接到操作系统网络管理器。

安装

ArduPilot通常安装在/ data / ftp / internal_000 / APM中。您应该使用adb创建该目录,并从目录中的构建步骤中放置一个arduplane的副本。

您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设置和配置文件。所有必需文件的副本在这里: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tree/master/Tools/Frame_params/Parrot_ Disco

您将需要修改/etc/init.d/rcS_mode_default启动脚本以启动ArduPilot。如果安装了ArduPilot,可以在此处找到修改的启动脚本的示例: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blob/master/Tools/Frame_params/Parrot_ Disco / rcS_mode_default

您可能会发现“Raw”按钮对下载该文件有用。

该脚本将启动ArduPilot是在APM目录中有一个start_ardupilot.sh脚本。

您还需要安装start_ardupilot.sh脚本。一个合适的脚本的副本在这里: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blob/master/Tools/Frame_params/Parrot_ Disco/start_ardupilot.sh

启动Disco FAN,然后循环运行ArduPilot。循环是这样,你可以重新启动ArduPilot与MAVLink预检 - 重新启动请求从您的GCS,无需重新启动DISCO。

启动脚本假定您的Disco显示在192.168.42.0/24网络的WiFi和192.168.43.0/24网络的USB网络。它告诉ArduPilot在这两个网络上宣布自己是一个MAVLink设备。它将拾取在这些网络上的UDP端口14550上连接的第一个支持MAVLink的地面站。

地面站

要配置disco,您需要一个地面站软件包(GCS)。有几种选择与Disco配合使用:

  • MissionPlanner(仅限Windows)
  • APM计划员(跨平台)
  • QGroundControl(跨平台)
  • MAVProxy(跨平台,专家)

他们都能够控制DICO设置和飞行的所有方面,包括自主任务。

发射机设置

使用ArduPilot 飞行DISCO的常见方法是使用SBUS接收器和匹配发射器。你也可以飞行没有发射机,但这只是推荐给非常熟悉ArduPilot自动飞行控制的高级用户。我们希望在未来支持ArduPilot的DISCO WiFi发射器。

对于使用SBUS接收器和R / C发射器控制DISCO,您需要设置如何进行升降混控。变送器上的通道方向组合必须与Disco中的参数设置相匹配。

在DISCO的 R / C设置最常见的问题是您在R / C发射机上对通道(高低)输入的反转。一些发射器默认拉回俯仰给出更高的PWM值为反相,而其他发射器制造商使用常规。

使用3.7.0和更早版本的APM:Plane,您需要更改您的发射机以匹配Disco 参数的预期方向。这个预期的方向是拉回俯仰产生来自发射器的较低的PWM输出。对于该设置,您需要:

  • ELEVON_OUTPUT 2
  • RC2_REV -1

对于3.7.1版本及更高版本,还有ELEVON_OUTPUT的附加选项,允许您的发射器有反向。如果您安装了3.7.1或更高版本,并且您的发射机在向后拉棒时在音高通道上产生更高的值,那么您需要:

  • ELEVON_OUTPUT 6
  • RC2_REV 1
警告
许多R / C接收器的遥测输出选项可能会与Disco WiFi 发生严重干扰。确保在飞行前进行R / C范围检查,并检查您的WiFi遥测是否有足够的范围满足您的需要。许多具有遥测选项的R / C接收器在绑定时可以禁用遥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接收器文档。如果您发现您的WiFi遥测链路从迪斯科受您的接收器影响,建议您禁用接收器遥测。

加载参数

您将需要使用您的GCS 加载适合于Disco的一组参数。推荐的一组参数是:

https://github.com/ArduPilot/ardupilot/blob/master/Tools/Frame_params/Parrot_ Disco/Parrot_Disco.param

您可以直接下载该文件加载到GCS与此链接: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ArduPilot/ardupilot/master/Tools/Frame_params/Parrot_ Disco /Parrot_Disco.param

指南针校准

您需要在飞行前校准DISCO中的指南针。这必须通过舱口盖上的磁性捕获器来实现。

每个GCS选项都有一个选项可以启动罗盘校准。请选择您的GCS的机载罗盘校准,并按照提示。

请注意,您可能会发现需要提高COMPASS_CAL_FIT以允许成功校准Disco,因为Disco硬件的磁性设置不理想,并且不会产生完美的拟合。我们建议将COMPASS_CAL_FIT设置为20。

加速度计校准

您还需要执行加速度计校准。请按照GCS中的提示进行加速度计校准程序。这只需要执行一次。

空速校准

在每次飞行之前,应执行空速偏移校准,因为空速传感器在功率周期之间的零值将发生变化。

您应该宽松地覆盖电源开关中内置的皮托管,并在GCS中选择飞行前速度校准选项。

稳定检查

在每次飞行之前,您应该通过更改为FBWA模式并检查以下内容来检查Disco的稳定性:

  • 向右滚动DISCO。右副翼应该下降,左副翼应该上升
  • 向左滚动DISCO。左副翼应该下去,右副翼应该上去
  • 俯仰时。两个副翼都应该下去
  • 下倾时。两个副翼都应该上去

接下来,你应该检查DISCO 保持水平的发射机控制是否正确。

  • 在发射机上摇杆右打舵。左副翼应该下来,右副翼应该上去
  • 在发射机上摇杆左打舵。右副翼应该下降,左副翼应该上升
  • 在发射机上摇杆后打舵。两个副翼都应该上翘。
  • 在发射机上摇杆前打舵。两个副翼都应该下翘。

起飞

该DISCO具有非常低的失速速度,这使得它很容易在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出。一些推荐的方法是:

  • 一个侧面发射,你在机身附近举行机翼,并发射飞机向前。示例如下所示:

  • 正向投掷发射,如图所示:

始终迎风,并小心保持你的手与螺旋桨的距离。

还要注意,您可以配置Disco以“摇动开始”,当机身感应到摇晃运动时启动电机。这由上面链接的参数文件中的TKOFF_THR_MINACC = 4参数设置。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摇动开始”的例子:

飞行模式

对于一般的稳定飞行FBWA模式是建议的。这也有利于起飞和着陆。

对于较长距离的FPV飞行,建议使用CRUISE模式,因为它将保持空速,地面高度和地面高度。

您还应该设置您的发射机,以方便地访问RTL模式,把飞机自动返航。

手动着陆

建议手动降落FBWA模式。只是指向飞机的方向,你想降落油门。进来更陡峭的推杆距离。为了执行一个好的耀斑在接地点之前在俯仰棒上少量拉回。

APM:当节气门处于零位时,飞机将自动将机头降低几度,以保持空速上升。您可以使用STAB_PITCH_DOWN参数设置它在零油门时使用的向下方向。

确保你以零油门着陆或冒险破坏螺旋桨。

自动着陆

当使用AUTO任务时,您可以在目标高度为零米的地方放置一个NAV_LAND航点,您要降落。您还需要在NAV_LAND点前约200米处放置一个接近航点,距离地面约30米。当接近着陆点时,迪斯科将自动闪光和切割电机。

请注意,在迪斯科用于着陆耀斑检测的声纳有倾向有时产生假阳性。这可能导致迪斯科在着陆的早期耀斑,因为它认为它接近地面。因为迪斯科有这样好的滑翔特性,这不会导致崩溃,但它确实导致它落在远离目标位置。

日志文件

Disco与ArduPilot 有两种类型的日志文件。第一个是“tlog”,它由您的地面站上的GCS软件存储。第二个是“DF”日志,存储在迪斯科板上。

日志目录是/ data / ftp / internal_000 / APM / logs,可以通过ftp访问。只要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输入如ftp://192.168.42.1/的URL,如果使用Windows查看Disco上的存储和访问日志文件。这些文件具有“.bin”扩展名(对于二进制日志文件)。

CHUCK自动驾驶仪

迪斯科的心脏是CHUCK自动驾驶仪,一个橙色的盒子是一个通用的自动驾驶仪。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机身使用CHUCK。

有关使用CHUCK与ArduPilot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HUCK AutoPilot

最后给大家一个网址供大家开发研究

http://ardupilot.org/plane/docs/arduplane-setup.html

网友(2018-04-24):
我这飞机,遥控器和飞机连接不上呢,遥控器一直闪红灯

网友A:
会搞apm的人为啥买那么贵的disc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搞apm的人为啥买那么贵的disco?

一体化程度高

网友(2018-09-09):
对,我也心动。

问题来了。

1、如何增加航程,我们Youtube上有使用4G解决的。如果上黄山这种地方拍,4G还能好用吗?
2、大航程,空军会不会管呀。

网友(2019-05-24):
哎看了半天就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