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奇955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我是一个新手,看着各位大神的神作我也是躁动的不能行现在想把坏掉的955改装下,原装380电机后面的电路板和电容是干什么的,在装了新电调的情况下需要去掉吗?还有就是这个320a的电调能用这个电机和电池吗?问题比较多大神帮帮我

网友A:
电路板和电容不用去,消火花用的。电调带这个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和电容不用去,消火花用的。电调带这个电机没问题。

谢谢这个电池能用吗?

网友B:
我也有955 一直想改装~~可惜没动~~等天气好了再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池能用吗?

电池问题不大 电流可能小点儿,不追求暴力的话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和电容不用去,消火花用的。电调带这个电机没问题。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955 一直想改装~~可惜没动~~等天气好了再搞~~

先弄个有刷的练练手,等熟悉了在上无刷的

网友B:
用有刷和原装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刷和原装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

原装的电调坏了,所以就买了新的,还有枪控和舵机也换了,就是想先练练手

网友:
电路板与电容要取掉,电池与电调可以用。

网友C:
买个新电机才20来元!用新的力量好点!旧的电刷有磨损!力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新电机才20来元!用新的力量好点!旧的电刷有磨损!力量差

谢谢啦。新电机已经下单了

网友:
改一下好,新设备能提供更好的可靠性和距离,速度没有提升的。

网友:
新雨160A防水有刷电调 辉盛  MG90S舵机 9克,狮子7.4V 2S  5200Mah毫安锂电池动力。 原装电池恐怕放电不行。估计跑个个把小时没问题。

网友(2018-01-06):
我也得改了

网友:
这个电调到手需要自己做防水。出厂是不带防水的

网友(2018-02-22):
我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