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CC3D mini 刷的BF,连 ...
请问一下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CC3D mini 刷的BF,连接电脑什么的都可以,就是...

楼主(2017-02-24):
请问一下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CC3D mini 刷的BF,连接电脑什么的都可以,就是缺失了AUX1这个通道, 没法用开关解锁了,用通道解锁也没办法,其他4个通道都是正常的,我用的是华科尔601接收。接第五通道和第六通道都不行,不是控和接收的问题。

网友A:
同样问题,搞到最后还是要用PPM接收机,而且我的通道是乱的,第四通道变成接收机上接第五通道,要在遥控上面改回...

网友B:
用的pwm吧,cc3d刷过去用pwm好像就只能用4个通道。

网友C:
一直都用sbus

网友D:
将第5根线插第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