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求解:大疆悟1有一个电机升级后疯转的问题

楼主(2017-02-24):
求各位高手:大疆悟1固件升级最新版本后有一个电机出现问题。启动后四个电机正常,当加油时有一个电机开始疯转,收油到底其它的三个电机停转,这个电机不受控制,只有把电源关住它才会停,                                                                                                    再重新开机故障依旧,总之就是这个电机不能加速,加油大一点或把飞机拿起晃动大一点都会引起这个电机疯转,(晃动飞控会修正,电机会加速)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调油门重新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重新设定
如果“有得”设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得”设定就好了

是的,要是一般电调都会设定,它这就是不知咋设定了。

网友C:
电机要是坏了的话,会搞坏电调的。要是精灵的话就惨了,得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要是坏了的话,会搞坏电调的。要是精灵的话就惨了,得换主板。

我说的是悟,前几天我刚发现一个给我一样的毛病,返厂免费修好了,没想到就隔几天我自己的悟也出现这毛病,真是郁闷。

楼主:
换了一个电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