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时好时坏

楼主(2017-02-24):
F3飞控有时候不能用 通电红灯三快闪两慢闪 连不上电脑 显示串口打开就是进不去调参 上电也控制不了 有的时候过一阵突然又好用了 过一阵一试又不好使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炸鸡把飞控炸出内伤了吗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
有的时候飞机刚拿出来准备玩飞控就这样不好使 插电脑上插一会或者插几次有时就突然好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

不插数据线直接上电也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点

新手 第一次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插数据线直接上电也飞不了

那重新刷一下固件吧,也可能是固件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刷更新或者更老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重新刷一下固件吧,也可能是固件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刷更新或者更老的都行

现在固件刷不了 刷一半就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固件刷不了 刷一半就错误

上刷固件配置截图看看?一般只用开手动波特率,别的不用开。不行就用bootloader试试?

网友C:
电脑usb接口有没有问题,或者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usb接口有没有问题,或者线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主要是有时候插电池准备飞也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刷固件配置截图看看?一般只用开手动波特率,别的不用开。不行就用bootloader试试?

刷固件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 第一次焊

还可以,不丢人

网友D(2017-04-30):
我的也这样!刷过后都设置完了,再连接不能调参数?

网友:
嗯,那就开启无顺序,在短接boot在插上电脑在刷入固件就行了。

网友:
按照LZ关于指示灯的描述,是由于板子变形造成陀螺虚焊,这种情况下就算偶尔可以用也建议返修。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飞控吧!!!!!!!!

网友(2018-03-25):
是虚焊造成的,用热风枪吹一遍就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