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980KV电机换2216 810KV 续航能提升多少?

楼主(2017-02-25):
机器配置:
      DH410
      NAZA M LITE
      4S 5000mh电池
      20A 电调
      1045碳浆
      悬停16分钟,飞机12分钟

2212 980KV电机换2216 810KV 续航能提升多少?

网友A:
也是刚换2216 810kv动力,下午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换2216 810kv动力,下午去测试下

期待你下午试飞后回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下午试飞后回复啊!

等着啊,我是3s5200达普电池,还有3s5000杂牌电池,不带云台狗

网友:
会降低一点点

网友A:
结果回来了,12.6V-11.9V,一共飞了10分钟整,风大,悬停时一直需要手控回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回来了,12.6V-11.9V,一共飞了10分钟整,风大,悬停时一直需要手控回方向

之前呢?可以多长时间?续航有提高没?

楼主:
为什么续航还会降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续航还会降低呢?

因为变重了。
为什么您觉得会提高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变重了。
为什么您觉得会提高续航?

有一种说法是低KV 大浆可以提高续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说法是低KV 大浆可以提高续航啊。

你好像说的是只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