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的飞行手感问题

楼主(2017-02-25):
我准备明天去飞一下61CC汽油3d机,主要想问一下大型汽油机和小型汽油机,还有大型电动机在操作手感的区别是什么,好让我飞行不是那么紧张。

网友:
越大越好飞。飞机调试好,和模拟器上没多大区别。有的甚至比模拟器上的还好飞。

网友A:
确保飞机和发动机调试没问题的话很好飞,不要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飞机和发动机调试没问题的话很好飞,不要有压力。

发动机加速不顺畅是福油还是贫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加速不顺畅是福油还是贫铀呢?

如果是加速反映迟缓是L针富油,如果是加速不顺畅并伴随熄火是L针贫油,dle61出厂设置L针是1.5圈,一般不用调。

网友:
飞电的,我能玩蛇滚、汉诺螺旋、倒飞平螺旋等动作,现在飞了两次汽油的,手一直抖,心理压力大,每降一次就炸一次,心理那关到现在还过不了

网友:
我的汽油机还没起飞,也是怕怕的···不敢找模友多的地方,但是怕一个人又搞不定···心理压力也大···不敢飞

楼主:
呵呵,我的意见首飞,正常着陆。

网友B(2017-07-19):
我头一次飞压力也大 首飞手都抖,虽然飞过电的,毕竟那么大家伙。升空发现没那么害怕。就是降落不完美,好在没炸。第二次飞就好些了,说实话大汽油机真稳。

网友:
燃油发动机加油时动力输出要比电机动力输出迟钝。

网友:
欢迎加入微微群共同学习,有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