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原配电调缓启动问题

楼主(2017-02-25):
就是油门往上慢慢推本来是对尾螺旋桨因为转速突然变快把机身带的成侧面对着自己。请问模友这个电调有返厂回来的吗,还有没有这个缓启动问题,要是还是这样我就不折腾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换电调啥都解决了,450L 470L带的那两种电调缓启动等于没有,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啥都解决了,450L 470L带的那两种电调缓启动等于没有,太差。

换电调还得花钱呀

楼主:
难道大家就没有返厂维修的吗?都扔了吗?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情况我基本看明白了,你的是电调缓启动没有打开,我刚刚开始也是这个情况,现在一切都搞定了,亚拓470原装50A电调非常好用,如果你不明白可以与我私聊,手把手把你教会QQ17962533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情况我基本看明白了,你的是电调缓启动没有打开,我刚刚开始也是这个情况,现在一切都搞定了 ...

朋友有空可以发一个教学帖吗,造福新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情况我基本看明白了,你的是电调缓启动没有打开,我刚刚开始也是这个情况,现在一切都搞定了 ...

已经搞定了,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现在没事了,就是一次缓启动以后得隔5秒的时间才能进行第二次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