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炸机30米高关闭油门掉下来3.5公斤重

楼主(2017-02-25):
    看了遥控器开关是在稳定模式    真相大白就是把稳定模式当做定高模式   定高模式油门打倒最低只会慢慢的下降  稳定模式就直接电机停转

楼主:
第一次飞定高模式 下毛毛雨就降落了?spm=a2h0w.8278793.2736843.2

楼主:
日志 记录了飞行模式 1分钟的时候还出现失控返航 RTL

楼主:
炸机视频

楼主:
看视频相机也不知道怎么了     还没落地     录像就断了

楼主:
?from=y1.2-1-174.4.1-1.1-1-2-0-0%26source%3Dautoclick

网友A:
为什么要油门打到最低啊?

网友B:
这家伙 太惨了 摔零碎了都

网友C:
PIXHAWK 飞控无论什么模式下油门打到底都不会空中停机的啊,除非气压计坏了误判已经落地。

我经常油门打到底来测试飞机下降稳定性,各种模式都试过,从来没发生过空中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 飞控无论什么模式下油门打到底都不会空中停机的啊,除非气压计坏了误判已经落地。

我经常油门打 ...

自稳模式   气压计是不参与的      油门直接遥控控制   油门最低就剩解锁的转速    如果油门最低5秒后自动上锁        你看我炸机视频就知道了     好几次都是非常快的掉高  定高模式气压计才参与控制油门   定高模式油门怎么打都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油门打到最低啊?

要降落   我误以为是定高模式  其实是自稳模式     定高模式40-60的油门是飞控控制   所以要打到最低下降速度也就每秒1米左右         自稳模式油门是遥控控制 最低油门自然导致关闭动力直接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 太惨了 摔零碎了都

炸机第一反应是考虑到会不会砸到人 因为下面那么多房子  过去看没砸到人就轻松了   那么高掉下去什么都不剩了  就算有没坏的零件也不敢用了   直接就是全部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   气压计是不参与的      油门直接遥控控制   油门最低就剩解锁的转速    如果油门最低5秒后自 ...

自稳模式气压计也会工作的,要不信你下次自稳然后下载 log 看看气压计有没有数据。

pixhawk 各种模式我都试过,包括特技模式,没试过急下降会空中停机,建议仔细看看 log 文件,是不是急下降导致姿态超调了然后飞控保护。我曾经在一次尝试快速前后飞的时候发生过飞控保护,然后失控原地下降但不是炸鸡。

网友:
哇,炸成渣渣了,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