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电调有返厂回来的吗?

楼主(2017-02-25):
就是油门往上慢慢推本来是对尾螺旋桨因为转速突然变快把机身带的成侧面对着自己。请问模友这个电调有返厂回来的吗,还有没有这个缓启动问题,要是还是这样我就不折腾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有一次缓启动失效了

网友B:
470的电调我没有,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新版的问题。亚拓130A的电调为例,线性油门模式下启动到全速固定为3.5秒,如果还是按照老观念用油门模式飞的话会时不时甩尾给你个惊(喜就看个人造化了)。在定速模式下反而可以设置长达25秒启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一次缓启动失效了

是一次缓启动失败,还是这个电调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次缓启动失败,还是这个电调就是这样

我已经是两次缓启动失效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过几天换好盈。

网友A:
不知道你飞下来电机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飞下来电机烫不

我是个新手,悬停下来电机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是两次缓启动失效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过几天换好盈。

我是次次都是飞机转半圈,得油门特别特别慢的往上推才会启动成功,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次次都是飞机转半圈,得油门特别特别慢的往上推才会启动成功,你是什么情况

我平时还好尾巴不会偏,只是失灵过两次缓启动

网友:
起飞直接60油门机子也不偏

网友A:
你锁尾舵机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锁尾舵机是什么

我买的亚拓套机都是亚拓的

网友C:
我的缓启动经常失效,返厂换过,还那样,扔那里换好盈V4 60a了!

网友:
一下把油门杆都到中间就不会甩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亚拓套机都是亚拓的

我舵机全是deko鸭子舵机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缓启动经常失效,返厂换过,还那样,扔那里换好盈V4 60a了!

那我就不折腾了,直接换了吧

楼主:
已经搞定了,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现在没事了,就是一次缓启动以后得隔5秒的时间才能进行第二次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的电调我没有,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新版的问题。亚拓130A的电调为例,线性油门模式下启动到全速固定为3.5秒 ...

亚拓130就是好赢130,亚拓怎么可能做的出这么好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现在没事了,就是一次缓启动以后得隔5秒的时间才能进行第二次缓启动

加我qq253184832

网友:
我把飞机放草地上就好多了,飞机甩尾就差那么点阻力,但是尾巴经常割草,把尾杆弄的绿油油的。水平地面每次都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