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到12行就停下

楼主(2017-02-25):
我的mach3软件到第12行就不走了,G代码是网上下载的。最近想玩mach3软件,不会用网上下几个代码玩玩,现在没接驱动啥的。

我把那行删了以后能运行下去但是坐标不会动,高手们帮忙看看啊

楼主:
这是代码
%
P000100
N10 (日期2009-9-13 -- 时刻14:20)
N12 (档案名称000.pfm)
N14 (程式名称TP-POCKET1.NC)
N16 (刀具名称D6刀径6.刀尖R角0)
N18 (曲面偏移曲面公差轮廓偏移0)
N20 G00
N22 G17
N24 G40
N26 G71
N28 G90

N32 G54
N34 G09
N36 X0 Y0 S16000 M03
N38 G00 X-15.035 Y-18.251
N40 Z50.
N42 Z3.
N44 G01 Z0 F6000
N46 X-15.04 Y-18.25 F6000
N48 X15.04
N50 X16.183 Y-18.022
N52 X17.156 Y-17.372
N54 X17.806 Y-16.399
N56 X18.035 Y-15.251
N58 X-18.035 Y-15.25
N60 Y-12.25
N62 X18.035
N64 Y-9.25
N66 X-18.035
N68 Y-6.25
N70 X18.035
N72 Y-3.25
N74 X-18.035
N76 Y-0.25
N78 X18.035
N80 Y2.75
N82 X-18.035
N84 Y5.75
N86 X18.035
N88 Y8.75
N90 X-18.035
N92 Y11.75
N94 X18.035
N96 Y14.75
N98 X-18.035
N100 Y15.251
N102 X-17.806 Y16.399
N104 X-17.156 Y17.372
N106 X-16.59 Y17.75
N108 X16.59
N110 X16.183 Y18.022
N112 X15.035 Y18.251
N114 X-15.035
N116 G00
N118 Z50.
N120 H0
N122 M5
N124 M9
N126 M30

楼主:
模拟没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软件要把几个轴设置使能才行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我几千行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试用了一下代码没问题,可以工作,好不好软件问题,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14行以前属程序头,每款软件生成的程序都有也可能不一样;G92可能是你的机器不识别这个命令而已。理论上删掉后可以正常加工;

网友:
找个标准程序头(你的机器识别的),每次加工前把前14行替换掉就行了;
比如我的铣床的程序头(西门子802系统)是%_N_553_MPF
G90G00G54G17G64

网友(2017-08-14):
下载一个破解版mach3试试

网友:
N32之前的代码全部删除就可以运行了,N20 G00
N22 G17
N24 G40
N26 G71
N28 G90这些删掉就行

网友(2021-01-10):
你那都是红色的 怎么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没问题呀

朋友模拟软件哪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