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模友,驰远 HCP100S 使用高频头时是否也出现类似九鹰318A 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7-02-25):
请问一下各位模友,驰远 HCP100S 使用高频头时是否也出现类似九鹰318A 这样的情况?九鹰318A 使用其原厂的高频头,连接在华科尔 DEVO7E 上,打方向舵摇杆,松杆,杆回中,但九鹰318A 的尾舵机的摆臂没有回中,这是怎么回事?我换了一个新的尾舵机,依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一下各位模友,驰远 HCP100S 使用高频头时是否也出现类似九鹰318A 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用卫星吧,我就是很跟手的

网友:
我用原厂高频头还可以接受

网友A:
锁尾舵机不回中很正常的,飞起来就正常的,所有陀螺仪都这样,和高频·头没有任何关系,另外100s是尾电机的,没有舵机回中这事

网友:
100S最大问题就是尾巴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不回中很正常的,飞起来就正常的,所有陀螺仪都这样,和高频·头没有任何关系,另外100s是尾电机的 ...

问题是,华科尔 V120 D02S 也是尾舵机的,但华科尔 V120 D02S 的尾舵机的摆臂可以回中,就是九鹰 318A 的尾舵机的摆臂不能回中,这个怎样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不回中很正常的,飞起来就正常的,所有陀螺仪都这样,和高频·头没有任何关系,另外100s是尾电机的 ...

驰远 HCP100S 是尾无刷的,我一时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华科尔 V120 D02S 也是尾舵机的,但华科尔 V120 D02S 的尾舵机的摆臂可以回中,就是九鹰 318A 的 ...

你确定120d02可以回中?虽然2636我卖了,不过应该也是一样不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20d02可以回中?虽然2636我卖了,不过应该也是一样不回中的

我试过了,华科尔 V120 D02S 的尾舵机的摆臂可以随着杆的回中而回中,就是九鹰 318A 的尾舵机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华科尔 V120 D02S 的尾舵机的摆臂可以随着杆的回中而回中,就是九鹰 318A 的尾舵机不行。

我真心觉得不会的,如果杆回中舵机就回中那么如何锁尾啊?就算回中也是非常慢的,至少延迟n秒以上才慢慢回中

网友A: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回中是正常的设计,飞起来能锁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不回中是正常的设计,飞起来能锁住就行了

你这样说简直是误人子弟的,除非你给那些淘宝奸商做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说简直是误人子弟的,除非你给那些淘宝奸商做托。

请认真学习再下结论吧

网友:
陀螺仪是kbar,不是原厂的2636,尾舵机是蓝剑的d03013,也不是原厂的。所以估计是被奸商骗了,这飞机绝对飞不起来。

网友A:
另外有个信息告诉楼主,九阴的飞机用华控刷固件可以直接控,不需要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个信息告诉楼主,九阴的飞机用华控刷固件可以直接控,不需要高频头

华控刷固件,我怕它会变成砖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控刷固件,我怕它会变成砖头。

刷过的同志好多了,变砖的很少,就算变砖也一般可以救回来。刷过后功能强很多而且直接就可以控制318不需要任何东西了,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