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130gt怎么样?

楼主(2017-02-25):
新手入坑,以前飞空心杯。看了130配置,应该比较坑,但是1104的电机应该比较温柔啊,适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
电机软 还是用银燕吧

网友:
动力的话,感觉电机很难配到其他桨诶,自带的两叶桨感觉还是有点不够…有条件自己换套动力套件吧~~

网友:
130轴距还好

网友:
這里有人玩Kingkong 130GT吗?

网友A:
我的130GT-解鎖,电机便不停轉,油门為0亦不停轉,直至遙控鎖回才停。有大神能指点-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30GT-解鎖,电机便不停轉,油门為0亦不停轉,直至遙控鎖回才停。有大神能指点-下嗎?

看看飞控里是不是设置了油门怠速

网友:
是cleanflight內設嗎

网友:
我是个超新手,多谢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飞控里是不是设置了油门怠速

谢谢,
问題已解决了。

谢谢提点

网友A:
大神们,
刚又有个新问題,我的机總是右手推前便向後飞,拉下向前飞,請教這是否在Cleanflight內可把它掉轉推前向前,拉下向後飞呢。

先謝啊!

网友:
可以帮我看一下,130gt 套装机在betaflight里的电机协议是要选哪一项吗? ?谢谢

网友:
賣家只发cleanflight给我,他説我机只是用cleanflight.

对不起, 幫不到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
刚又有个新问題,我的机總是右手推前便向後飞,拉下向前飞,請教這是否在Cleanflight內可把它掉 ...

遥控器的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最後在遙控改了相位,问題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