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白插平衡充头用乐迪CB86充电器给空心杯1S电池充电

楼主(2017-02-25):
最近流行空心杯室内穿越,空心杯有些用的是1S的电池,而且接头都是华科尔小白插或叫小白头,这样的电池要不就买USB充电器,一次只能充一块,或者买一次可以充四块或者六块的专用充电器,但玩模的谁家没有充电器呢,另外采购小白插的专用充电器,一个是功率小,另一个这处充电器大多便宜,个人担心充放电的精度不够,所以决定自制一个转接插,利用家里的CB86给小电池充电

先在网上买一些小白插公头(电池端是母头),一块洞洞板,如下图
把小白插的母头线减短一些,如果不使用洞洞板,就不需要剪线,直接与6S插头连接就可以了,那样的接法和我现在的接法是一样的,结构不一样罢了

先剪出线头,留做一会焊接备用,这里我要说明下,我的线留得太短了,不方便接下来的焊接

在焊接先,先用环氧把小白插的母头并排的粘在洞洞板上,等胶干了后再进行焊接工作

下图是焊接好的,操作就不上图了,会用烙铁的都知道怎么弄.

接下来就得注意一下,拿出6S的并充头,6S并充头的红色与第一个小白插的红色线焊接,第二根黑线要与1号小白插的黑线和2号小白插的红线并连,接下来的插头就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处理,6S并充头的最后一根黑线与6号小白插的黑线焊接,焊接工作就完成了

焊接完成就是下面这张图的样子.

要是有人不懂可以看下下面这张图,这是6S并充头与6个小白插的接法

因为经常要抽拨电池,所以6个小白插加上连接线要全部涂上环氧,增加强度,省得断线或是碰线就不好了,毕竟锂电池是危险的东西,但打胶前一定要用万用表量一下6S并充头的相临接头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果有找出焊接处是否的搭线的情况出现,另外,1号小白插的黑线与二号小白插的红线应该是连通的,23456号依次都应该是前一个插座的黑线与下一个插座的红线是连通的

打上环氧后,等着胶干,要不了一会,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入下一步操作,虽然环氧需要24小时干透,不过没必要等那么久,这样涂上胶后,强度大大的增加,也增加了使用寿命和安全.

接下来就是给这个小东西穿上衣服了,6S接头套上插拨保护头,用黑胶布给洞洞板包上一圈

反面也要包上,虽然后面还要套上热缩膜,但这样更好看和安全点

套上热缩管点上蜡烛,慢慢的烤吧,自己用热缩管的机会少,所以没有买热风枪,平时打火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种大面积的就用蜡烛烤

在一张白纸上写上编号,与6S并充头红色线连接的小白插是一号小白插,依次23456

然后在小白插接口处开孔,每开一个孔用电池试下,再处理第二个孔

六个孔处理完成,到此,制作完成.

每次充电,电池都要从一号开始,顺序的往后接上电池,最多一次可以充六块,你充二块四块电池随便你,但一定要从一号开始顺着往后插,然后接上CB86充电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试插了二块,所以充电器显示的是2S电池.

有些朋友没有CB86或是A6加保姆这种并充充电器的话,串充充电器也可以使用,比如B6充电器,唯一不同的是,要从1号小白插的红线引出一条正极,6号小白插的黑线引出负极,然后制作一个T头或是60头的串充口,就可以用B6充电了

这样做不但省了一堆充电器,而且精度会比便宜的小白插好很多,当然充电电流不要过大,毕竟电池小,1A就足够了,赶时间也不要超过2A为好.

在制作之前逛淘宝时发现已经有店在卖这种配件,看来商家比我还是要更明白模友的需求,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玩起空心杯室内穿越就不用担心充电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顶你!

谢谢支持

网友B:
直接用平衡线就可以充电吗? 做2S可以做这样的小插排吗?   我是308充电器。有8个2S电池。原装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平衡线就可以充电吗? 做2S可以做这样的小插排吗?   我是308充电器。有8个2S电池。原装太慢了

308最大支持几S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8最大支持几S呢?

已经在高人指导下。做了一根串联充电线。带平衡头的。 。308双路。单路8S冲4块。  8块电池原来3个充电器需要2小时。 现在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高人指导下。做了一根串联充电线。带平衡头的。 。308双路。单路8S冲4块。  8块电池原来3个充电器 ...

厉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顶!

网友D:
这种小电池,用1A充也将近2C了吧,合适吗?
这种充法,只能同时充吧,有没有办法随时插上随时充,哪个电池充满了就随时拿下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拖六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电池,用1A充也将近2C了吧,合适吗?
这种充法,只能同时充吧,有没有办法随时插上随时充,哪个电池 ...

对,这个法子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