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yak130

楼主(2017-02-25):
飞翼yak130先前起落架方向无论怎么调,飞机在地上都跑不直,谁能告诉怎么回事?

网友:
单独给方向一个通道,用控的微调

网友:
这么跟你说吧,没有推油滑跑就能自己能跑直的飞机,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基本调直就行了,起飞跑偏用方向舵修正就行了。

网友:
我的红蜻蜓也跑不直,滑跑速度慢时,方向舵没舵效,太偏就放弃起飞了,速度快时就用方向舵修正,昨天还用副翼修正了,歪歪扭扭飞上去了,本人技术不行

网友:
速度慢稍微跑直速度一起来就要用方向舵修正了,然后全油门起飞!

网友A:
在地面试滑跑,耐心的调,不能太跑偏,方向舵速度快了只是微调一下,不然起飞速度不够强行起飞容易撞路牙子上,深受其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试滑跑,耐心的调,不能太跑偏,方向舵速度快了只是微调一下,不然起飞速度不够强行起飞容易撞路牙子 ...

网友:
没有好的轮子就要有好的技术

网友:
首先排除前轮各连接地方不能有大的松旷,方向舵面左右角度为0,前轮舵机左右不能有间隙,然后调整前轮拉杆与舵机臂上的螺丝来调整方向,一点一点的调试,也就是说调整方向的机械部分,不可用控的微调来调整,因为方向舵机和前轮方向舵机共用一个通道,假如说方向舵左右为0而前轮是有角度的跑不直,用微调调整,前轮跑直了而方向舵却有了角度,当滑跑快了,方向舵面就会影响滑跑,也就跑歪了,这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2017-04-27):
根本原因是你转向舵机力量不够,换成17克舵机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方向和前轮混控 前轮可以单独用旋钮控制前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