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模友知道这款飞机叫什么名?

楼主(2017-02-26):
那位模友知道这款飞机叫什么名?     有相关的图纸吗?   适合新手不?

网友:
是翼龙吗 kt版

网友A:
KT板做的,不知起名了没,不过平直的机翼对新手来说恐怕是个缺点。

网友B:
都中将了,应该不是新手了吧

楼主:
哈哈哈   我是老手中的新手  战斗机中的教练机
帮朋友做个小采购    为什么不买成品    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中将了,应该不是新手了吧

哈哈哈   我是老手中的新手  战斗机中的教练机
帮朋友做个小采购    为什么不买成品    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T板做的,不知起名了没,不过平直的机翼对新手来说恐怕是个缺点。

平直机翼对于新手是优点。斜置机翼在低速时滚转会很困难。平直机翼没有这个问题,甚至是稍微失速滚转仍然可控。

网友:
这个飞机用KT板或者魔术板做都很简单,但魔术板投照片的尺寸比例看会超级重,应该减肥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直机翼对于新手是优点。斜置机翼在低速时滚转会很困难。平直机翼没有这个问题,甚至是稍微失速滚转仍然 ...

傻猫说的平直机翼,我估计是没有翼型,平板一块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平直机翼对于新手是优点。斜置机翼在低速时滚转会很困难。平直机翼没有这个问题,甚至是稍微失速滚转仍然 ...

窃以为既然选背推的机型,针对的应该是入门级的新新手,否则各方面性能劣势明显。

既然是入门级的,滚转不是考虑范围,飞起来才是目标,重要的是自稳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窃以为既然选背推的机型,针对的应该是入门级的新新手,否则各方面性能劣势明显。

既然是入门级的,滚 ...

明白了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我认为平直确实比后掠翼好飞。而你的意思是上反角自稳定,平直没有。所以说更适合新手,说新手应该飞带有上反角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我认为平直确实比后掠翼好飞。而你的意思是上反角自稳定,平直没有。所以说更 ...

是这个意思。

新手入门的时候,还难以正确操控,安定性比操控性更重要。

待到入门后会飞了,才逐渐偏向操控性,但到那时候,这种背推局部的飞行效果远远比不上前拉的,和腰推、尾推相比也有所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