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Mono船型的3D----4/3下水试跑!

楼主(2017-02-26):
天逐渐回暖了,想自己做条船和儿子一起去开船玩。参照论坛里下载的Mono船模图纸相应的修改放大后建了一下3D轮廓,
图纸上看上去还行,但拿尺比对后发现好大,并且总觉得有点肥!

准备先用2-3mm木板激光切割龙骨,然后再用薄木板封起来做船身。
各位帮我看一下船身高度是不是有点低,装什么动力比较合适?

现在3D轮廓的尺寸是:1241*374*141(总觉得太大、太宽)
龙骨还没画,画好后还可以比例缩小!

论坛下的Mono图纸

论坛下的Mono图纸

3D轮廓线-1

3D轮廓线-1

3D轮廓线-2

3D轮廓线-2

3D轮廓线-3

3D轮廓线-3

3D轮廓线-4

3D轮廓线-4

3D轮廓-1

3D轮廓-1

3D轮廓线-2

3D轮廓线-2

3D轮廓线-3

3D轮廓线-3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也想学软件画画机架模型这些,容易学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也想学软件画画机架模型这些,容易学不?

我用的是UG NX4.0  十几年前的软件了。当初是去上培训班学的,不过已经好几年没用了,现在画起轮廓线和曲面还是很吃力,工具都忘了怎么用。现在网上有很多入门的视频教程,有毅力的话还是好学的!不过听说SOLIDWORKS好像入门简单点,不过我没用过具体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与时俱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也想学软件画画机架模型这些,容易学不?

你的名字令我顿觉亲切。我也是“连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名字令我顿觉亲切。我也是“连平”人。

你连平那里的?我是南湖的,现在深圳。加个好友吧,QQ55537145

楼主:
这几天把龙骨和蒙皮画好了,准备出龙骨的2D图纸让淘宝的激光切割店报价了!

龙骨-1

龙骨-1

龙骨-2

龙骨-2

龙骨-3

龙骨-3

龙骨-4

龙骨-4

外形-1

外形-1

外形-2

外形-2

外形-3

外形-3

网友C:
后面出轴的孔为什么不打出来呢?   搞下水阶是不是更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出轴的孔为什么不打出来呢?   搞下水阶是不是更好哦

今天刚买了轴系、船舵、控、接收机、舵机、电池等,等明天到货后再画上去!

网友:
可以的,加个好友哦

网友D:
船型好靚,會製作成套件出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型好靚,會製作成套件出售嗎?

自己随便玩玩的,没考虑出套件,还不知道做出来会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随便玩玩的,没考虑出套件,还不知道做出来会是怎样的呢!

明白,很羨慕國內有許多diy高手呢.....
期待師兄作品呀....

楼主:
激光切割的龙骨到货了!
明天准备组装!
3mm的段木板强度有点弱啊。。。

网友:
龙骨太细了。

网友:
好精緻,我也想要呢.....

网友:
高手啊,可以分享图纸吗?

楼主:
龙骨组装中!
发现这样设计的龙骨,组装预固定还是很麻烦的,
下次再做的话一定要改善!

楼主:
3/19更新船底蒙皮粘接情况。
船的蒙皮用的是0.5厚的桐木片,厚度正好比较容易弯曲及切割。蒙皮和龙骨粘接用的是AB胶+纸胶带。
PS:要吐槽一下有些厂家的AB胶看着鼓鼓的,结果一开封三分之二都是空气,只有三分之一是胶水,太可恶了。

先用纸胶带将桐木片用纸胶带固定在龙骨上,然后画出轮廓,用小刀将多余部分去掉。

桐木片固定

桐木片固定

画轮廓

画轮廓

画好的轮廓

画好的轮廓

用小刀去掉多余部分

用小刀去掉多余部分

楼主:
在正式粘接蒙皮时,用粗砂皮打磨一下龙骨和蒙皮,这样粘接后强度可以加强。在龙骨上涂抹AB胶,然后将蒙皮贴上去,再用纸胶带将蒙皮紧密固定到龙骨上。

打磨龙骨

打磨龙骨

蒙皮贴上去后用纸胶带固定到位

蒙皮贴上去后用纸胶带固定到位

粘接蒙皮

粘接蒙皮

粘接蒙皮

粘接蒙皮

楼主:
粘好后的样子,还有船头没有处理,准备留到船底其余部分粘好后再处理船头。蒙皮与蒙皮连接处有些缝隙,在反面粘胶带然后在正面涂胶水,把缝隙简单补起来。
然后再用胶水,将蒙皮与龙骨连接处进行加强。

粘好后的样子-1

粘好后的样子-1

粘好后去除纸胶带

粘好后去除纸胶带

船底有些缝隙

船底有些缝隙

蒙皮和龙骨连接处,用AB胶加强

蒙皮和龙骨连接处,用AB胶加强

楼主:
还好啦!
还有很多活要搞,特别是刷环氧树脂粘玻璃布加强,都没搞过不知道会搞成什么样!

楼主:
3/20更新粘贴玻璃纤维布加强船身!
由于车库太小挪不开身,下班后特意回乡下粘贴玻璃纤维布。
粘贴玻璃纤维布前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特别是防护,不然对身体不太好!

船身-1

船身-1

船身-2

船身-2

准备工作-1

准备工作-1

准备工作-2

准备工作-2

楼主:
将环氧树脂胶按比例要求混合好!
先在船身上涂抹一层,然后将裁减好的玻璃纤维布条贴到船身上。
然后,再涂一层玻璃纤维布。

涂环氧树脂

涂环氧树脂

贴玻璃纤维布条

贴玻璃纤维布条

再涂环氧树脂

再涂环氧树脂

涂好后效果-1

涂好后效果-1

涂好后效果-2

涂好后效果-2

放在窗户下等晒干!

放在窗户下等晒干!

楼主:
3/25更新船面粘贴桐木片!
方法和粘贴船底一样,按照龙骨形状在上面粘贴0.5的桐木片,然后将多余部分用小刀切掉。
等胶水干透后,将多余的胶水及桐木片一点点的切掉。
最后在用砂皮仔细打磨。

粘船面-1

粘船面-1

粘船面-2

粘船面-2

粘好后用纸胶带定型等胶水干透

粘好后用纸胶带定型等胶水干透

打磨后-1

打磨后-1

打磨后-2

打磨后-2

打磨后-3

打磨后-3

打磨后-4

打磨后-4

网友E:
好手艺,想知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想知重量多少?

还没称重,明天准备回乡下糊一层玻璃纤维,到时候称一下看看!

网友:
好手工!就是不知道0.5mm的桐木片加玻纤的轻度如何。

楼主(2017-03-29):
3/29更新!
船身没粘玻璃纤维时的重量是520g,不知道算重呢?还是轻了呢?

520g

520g

楼主:
这几天对船底及船面粘贴了玻璃纤维!在涂环氧树脂时用了两种方法,还不知道硬化后效果怎么样。

船底的粘玻璃纤维的方法:
1、先在船身上涂一层环氧树脂
2、包玻璃纤维
3、再涂环氧树脂

船面的粘玻璃纤维的方法:
1、将玻璃纤维包裹在船身上
2、再涂环氧树脂

船底-1

船底-1

船底-2

船底-2

船底硬化

船底硬化

船面包裹玻璃纤维

船面包裹玻璃纤维

船面玻璃纤维涂环氧

船面玻璃纤维涂环氧

楼主:
4/1更新!
船体开孔安装轴系!

开孔-1

开孔-1

开孔-2

开孔-2

楼主:
买的轴系太长了,上车床加工一下。

轴系太长了

轴系太长了

切断

切断

内孔去毛刺

内孔去毛刺

楼主:
轴系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螺旋桨与船体的间隙

螺旋桨与船体的间隙

楼主:
加工连轴器!正好角落里有一小段铝棒料,开工!

尾料

尾料

加工中

加工中

连接电机试试

连接电机试试

没有无头螺丝,先试试

没有无头螺丝,先试试

楼主:
刚安装好的方向舵!

方向舵

方向舵

船的样子

船的样子

网友:
船底出轴?

网友F:
这种船型不应该用全浸桨,应该船尾出轴的半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船型不应该用全浸桨,应该船尾出轴的半浸桨。

买错轴系了,只能将错就错!

楼主:
我觉得这样的硬轴也蛮好的,可以前进和倒车!
反正是用来炼手玩玩的,不是去比赛。
电机用的是有刷,比较便宜,速度也快不了。

网友:
对的,反正螺旋桨能转船就能走。

楼主:
4/2更新!
加工电机固定座!
给轴管里加黄油!
在浴缸里看看吃水情况!

加工电机固定座

加工电机固定座

固定电机固定座

固定电机固定座

加黄油

加黄油

下浴缸

下浴缸

楼主:
4/3更新!
第一次正式下水试航!
小船配的是540有刷电机+电调,船身太大了感觉应该在船尾加配重。
跑了1块2S电池,跑到3.7V报警回来,摸了一下电调温度还好温温的,
但电机外壳温度好高,手都摸不上!看来还是要上水冷啊!

出发前拍照-1

出发前拍照-1

出发前拍照-2

出发前拍照-2

准备在这下水

准备在这下水

准备上电池

准备上电池

试跑中-1

试跑中-1

试跑中-2

试跑中-2

试跑中-4

试跑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