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1:35的西北风,配什么规格的轴系呢?

楼主(2017-02-26):
1:35的西北风配什么规格的轴系还有桨?请各位大侠指教哦!!

网友A:
搭车学习 我也在做多多交流

网友B:
先把船身架搭起来比一下就知道啦。桨要看你用多大的电机来配。如果双380电机配26mm三叶桨就可以了,双550 30mm.西北风是慢船跑快了不像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

网友C:
仿真船模有一个比例速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