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什么模拟器在Mac系统的笔记本也可以使用?

楼主(2017-02-26):
如题,之前试过在苹果Macbook pro(Mac系统)上面安装凤凰但是不成功。有什么其他一些经济实惠的模拟器能在苹果的电脑系统正常使用的??NEXT这种高大上的模拟器除外

楼主:
4台笔记本电脑都是苹果Mac单系统,8合1里面的模拟器软件尝试安装无果。难道真的只能再装个win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台笔记本电脑都是苹果Mac单系统,8合1里面的模拟器软件尝试安装无果。难道真的只能再装个win系统?

wine不知道在mac上能不能运行,可以的话估计有戏

网友:
土豪别浪费时间了,搞个next多好,般配

网友:
除了next没有发现其他软件支持mac,话说你们安装软件之前不看支持的系统吗?

网友:
同款笔记本6年了,还不坏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个1~2k的win10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钱,买个1~2k的win10平板,

差钱

网友:
所以我的mac肯定要装win的

网友:
直接在虚拟机里安装,有点发热而已

网友:
虚拟机,vbox或者vm。安装windows后再装模拟器。

网友:
虚拟机就好 玩玩模拟器对mac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老板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xt和rc7

RC7哪里能下载?

网友:
app store就有,不过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