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控上的USB掉了,怎么修?

楼主(2017-02-26):
F3飞控上的USB掉了,怎么修?
我经历过F3飞控上的USB,被桨叶打掉过两个,对于标准F3,可以用UART1代替,也就没修。节前化骨龙的V1飞塔,在测试时又被桨叶打掉(机架没装完整,底板太薄,大力一飞弯曲,桨叶碰到USB),化骨龙免费给修好了。
今天WARLARK 80上CF调参,结果USB轻易就掉了
,返修太麻烦,有没有自己修过USB的?或者修手机能修吗?

网友A:
没错,就找修手机的,都能修

网友B:
直接焊上去就行了,注意不要搭锡

网友C:
这个会焊接自己拿烙铁焊上,设计清理干净,别短路了!切记!

网友D:
F3没有通讯扣吗?不行就在USB焊接2根线,5v随便找个板子5v电源就行了

网友E(2017-11-28):
喝点酒手就不抖了 然后抹点松香 用烙铁焊 加上放大镜更好 我就这么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