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亚拓550X MB陀螺仪调机尾舵机不动

楼主(2017-02-26):
亚拓550X MB陀螺仪调机尾舵机不动,尾舵机DS825M, 斜盘舵机820M, B, 斜盘舵机工作频率, 设定    蓝灯  200HZ                                                                                                    C,尾舵机中立点脉冲频率,   设定 1520US*                                                                                                    D。  尾舵机工作频率,设定蓝灯闪烁   333HZ,                                                                                                    可调到E项尾舵机行程极限时,尾舵机不动。但是不调陀螺仪时正常插电启动,打方向尾舵机正常工作,                                                                                                    还有 油门校准怎么校准也不行,油门给到50%电机才转。0——50电机不启动,  谢谢大家

楼主:
是不是舵机频率搞错了,亚拓官网也找不到DS820M,DS825M舵机频率表。亚拓550X说明书也没有,

网友:
电调在直升机模式油门在40%以上电机才会启动 跟你校不校没关系。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亚拓450.   500,还有老的550E油门杆动一点就启动,是不是550X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亚拓450.   500,还有老的550E油门杆动一点就启动,是不是550X就是这样。

电调默认的是精灵定速模式,油门百分之四十以上启动,进入定速模式,飞行时候n模式只用设置最低点,后面一条大于百分之四十的直线

楼主:
好的谢谢知道了

楼主:
再有调斜盘舵机中立点时舵机也不动调不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基本明白,论坛上一会半会说不懂,直接与我联系QQ1796253331给你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我没有QQ。飞机让朋友去调了。谢谢大家

楼主:
解决了,重新调整接收机S,BU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