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如何设置舵面

楼主(2017-02-26):
各位,我是3D入门级别准备练习蛇滚了,问两个问题:1. 真机的舵面副翼,水平,升降在装机中要设置为几度?上下各45度吗?对于FUTABA来说副翼,水平,升降的EXP要设置在多少比较合适呢?以前按某位高手曾经设置成水平,方向-35,副翼油门0,这样是否合适?
2. 另外“赢家模型 57寸1米45 Extra260 50E V3 第三代 轻木电动飞机”和“edge540 50e”哪个更容易上手?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外形,平时不飞的时候挂在家里也挺好看的。

本人目前水平模拟器熟练扭力滚,真机不敢过低。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蛇滚舵面角度大一点好了,不过还是小调小舵练习横滚,循序渐进比较好。

网友:
副翼10-15度滚慢一点,让你多点时间反应。

网友:
副翼舵面不大于30度怎么叫玩特技机~

网友A:
轻木3d上50e不如70e。开始的时候也设置了三段舵量,实践证明没什么鸟用。还是大舵量安逸,不要纠结什么上手快、上手慢,练习就是个适应的过程,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3d上50e不如70e。开始的时候也设置了三段舵量,实践证明没什么鸟用。还是大舵量安逸,不要纠结什么上手 ...

谢谢,已经下了订单天翼的70e,经过和高手聊天,副翼30度,其余全部调整到45度,exp全部-65

网友:
3d练习最好再备一架epp或者pp的15e,飞行心理压力小,携带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下了订单天翼的70e,经过和高手聊天,副翼30度,其余全部调整到45度,exp全部-65

不建议直接70E,找一架EPP的15E过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70E,找一架EPP的15E过度一下吧!

epp15e摔坏2架,还有两架正在服役,1架未开封。看70E实在是喜欢的不得了才又买的

网友:
建议最好15E能面前稳定吊机再飞70E

网友C:
除副翼外,其它舵面按 机的说明书就行了,如上说说副翼舵面

副翼舵面的最大角度,以你在练滚转时的速度为准,你能接受的速度是如何的,就调整。 你认为太快了,就调小副翼舵面最大偏角。

对于手感曲线 exp或 expo, 也在练习时,按自已要求调整,这不多说,问现场问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副翼外,其它舵面按 机的说明书就行了,如上说说副翼舵面

副翼舵面的最大角度,以你在练滚转时的速度 ...

天翼70e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