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D12S的朋友看过来

楼主(2017-02-26):
请问如何进入刷机模式?按照D10的按住EXT键然后开机没用……
头疼了,6个键都试了……
(懒得上传图片,借用了闲鱼的图片,如果卖家看到了,请勿怪)

楼主:
华科尔的售后真蛋疼…… 那个服务电话 重庆座机居然欠费停机了

网友A:
29623918这个是Devo 12s 交流群,自己进去问吧。

网友:
我也刷过,后来又刷回去了,多折腾吧

网友B:
我也刷过,里面全是英文,不好用的还是刷回原来直观。1—DEVO 12的、 教練開關[回彈式開關],扳著再開機,即可進入更新模式2一DEVO10的,事先把USB接上控,再按住控上的EXT按鈕,然後開起遙控器電源(有顯示畫面即可放開。试下吧

网友:
杨哥,去考个雅思,翻译外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过,里面全是英文,不好用的还是刷回原来直观。1—DEVO 12的、 教練開關[回彈式開關],扳著再開機, ...

现在有中文了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过,里面全是英文,不好用的还是刷回原来直观。1—DEVO 12的、 教練開關[回彈式開關],扳著再開機, ...

刷完5.0后 重启就变成这样了……救命
重启了好几次都没用……

网友:
你好,我的是华科尔12S,我是三年前在台湾一个叫RC航模论坛学的,整个刷控过程我以忘记了。你到论坛查找一下。我记得当时也有过你的图片现象,这个好象是刷控没成功。我也重新再刷一遍,完成后拨线重启遥控试下吧,我打字不赢只好手写,就只能帮到这里请原凉。

网友C:
先拨教练开关 紧刷机模式 刷机, 刷好 按ent键进优盘模式 先格式化 在把固件包里的文件烤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拨教练开关 紧刷机模式 刷机, 刷好 按ent键进优盘模式 先格式化 在把固件包里的文件烤进去

你检查再后一步格式化后,复制资料到U盘,好象有几个文件搞错了也不行的

网友C:
就刷机包里那几个文件,还能复制错了么,我都刷了2年了,nightbuil想起来就会更新一下。 前几天刚换了4合一高频头 对上了frsky的X8接收机,准备拿去玩PI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刷机包里那几个文件,还能复制错了么,我都刷了2年了,nightbuil想起来就会更新一下。 前几天刚换了4合一 ...

OK,搞定了。谢谢

网友:
不可以,好控,且用且珍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623918这个是Devo 12s 交流群,自己进去问吧。

感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