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热熔胶和704使用起来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7-02-26):
请教老哥们如题

网友:
都买一遍不就知道了
热熔胶硬的 半透明
704干了跟硅胶一样 白色的
楼下补充

网友A:
热熔胶干得快   干了轻微加热可以剥下来
704干得慢 通常要几个小时 质量较好的704干了之后基本上没办法完全剥下来 密封效果很好

网友B:
完全是两个东西,用处不一样的,
1、热熔胶的用途比较有限,适合粘结不会发热的物体,一般热熔胶在40度就开始软化了,达到60度基本就没啥强度了,0度以下就会很脆,所以粘板机现在都不用了。现在航模热熔胶用的貌似不多了,即使用了也是临时固定,如果需要结构强度的话必须上其他的粘结措施,比如UHU por泡沫胶。
2、704是防水硅胶,一般是白色的,半流淌的液体。不适合结构性粘结!!!利用吸收空气中的微量水汽固话,固化后电气性质很稳定,颜色是淡黄色,但是没有什么强度,可以很轻易的拆除,不太适合长时间在水中,不耐水泡,耐高温性质比较好,是很好的绝缘密封胶。对于电子设备的防水效果不错,但是我不太喜欢用,流淌性不如705透明硅胶,位置保持不如708是不流淌的。

网友:
热熔胶就跟蜡烛一样 704就跟口香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干得快   干了轻微加热可以剥下来
704干得慢 通常要几个小时 质量较好的704干了之后基本上没办法完 ...

玩船的话粘东西用环氧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是两个东西,用处不一样的,
1、热熔胶的用途比较有限,适合粘结不会发热的物体,一般热熔胶在40度就 ...

老哥解释的很清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船的话粘东西用环氧不错吧?

如果是木头船体,用美国 太棒胶3代,等干了非常结实,而且是户外防水级别,然后内刷环氧,外用玻璃布配环氧,然后喷底漆,然后原子灰打磨,然后大红灰填沙眼,然后打磨最后喷水补土,最后上漆,外面罩一层亚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木头船体,用美国 太棒胶3代,等干了非常结实,而且是户外防水级别,然后内刷环氧,外用玻璃布配环 ...

。。。。。。。老哥我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慢慢玩,我也是慢慢玩,就是个心情,每天干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玩,我也是慢慢玩,就是个心情,每天干一点

是的

网友:
都不能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