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700l V2的电调风扇与头罩干涉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2-26):
如题,亚拓700l V2,如果电调安装风扇的话,头罩就带不上,前后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上官网看了宣传图,发现它的宣传图直接把头罩开洞的地方打黑了,X,想来是不装风扇带的头罩!

不装风扇的话,现在飞还行,如果到了夏天,感觉恐怕太危险了。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难道在头罩上再开个大洞?那不得丑死了,因为原来已经开了两个洞了。请指教~不胜感激~

还有个事,尾撑杆前面的塑胶头会和侧板干涉,直接憋着,我仔细看了700X,它侧板那个地方刚好切了个小圆弧,完美解决了。我懒得磨侧板,直接把尾撑杆装在机身里面了,还好~跟有700l V2 的模友说下。

还有,这个头罩真的是太薄了,用手一按一个坑,飞起来晃晃荡荡,真是拜服了~

网友:
我没有V2,如果装上风扇头罩很难戴,那就装侧边吧,130个头不大,好放

网友A:
说实话这个机小毛病挺多的,不过胜在便宜,也可以接受。我的解决办法是电调尽量靠近电机,风扇的螺丝头会刮头罩,可以打磨下风扇。尾舵机安装座不要,尾舵机球头不要锁最外孔,尾拉杆球头扣换加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机小毛病挺多的,不过胜在便宜,也可以接受。我的解决办法是电调尽量靠近电机,风扇的螺丝头会刮 ...

多谢兄台指点,豁然开朗,康样子把风扇尽量往上装,再把螺丝孔挫得低一些好像就OK了。

尾舵机为何不用安装座呢?是晃动比较厉害么?

另外,我感觉尾舵机的摇臂用13.5mm的孔位好像有点短啊,我用13.5mm孔位,后面的尾推用的还是短的那个洞,结果尾舵机行程120%了还左右不能到头~

再者,我看尾撑杆你是打磨过了?是这样子么?

网友A:
不安尾舵机座,尾拉杆会跟尾管平行。尾舵机行程120也可以呀,还有尾滑块两边不一定要到头的,特别是逆时针。尾撑杆没打磨,原装未动。另外随机附送T43螺丝胶是低强度的,建议换中高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尾舵机座,尾拉杆会跟尾管平行。尾舵机行程120也可以呀,还有尾滑块两边不一定要到头的,特别是逆时针 ...

原来如此,多谢兄台指点~

请问,红圈中不干涉么?我的尾撑杆为啥那个地方凸起会卡到侧板上呢?我只好把它装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兄台指点~

请问,红圈中不干涉么?我的尾撑杆为啥那个地方凸起会卡到侧板上呢?我只好 ...

有一点点干涉,其实应该加个垫片,不过我没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点干涉,其实应该加个垫片,不过我没管它。

了解了,多谢兄台~

这飞机其实性价比蛮高,价格真心便宜,小毛病忍忍便是了~